如何通过WIFI模式实现单片机连接Internet

楼主(2015-01-17):
我手里有个WIFI模块,能够通过USART与单片机通信
WIFI模块还能设置成STA或者AP模式

与单片机的通信没啥问题,但是如何实现连接Internet呢  还请大神指教

电脑已经可以Ping通了模块

网友A:
是标准AT命令接口么?应该有命令可以提供MCU创建TCP或是UDP链接的,访问Internet就是先建一个TCP链接,然后发送http请求出去。。。。。

网友B(2015-04-13):
TCP或HTTP的协议通信做了了没

网友C(2015-06-26):
让模块连接上路由器wifi,可以进行远程通讯的。GRPS远程通讯更好。

网友B:
详细,请加Q282556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