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中断例程的疑问

楼主(2015-01-17):
我在运行一个外部中断的例程,中间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下各位,不知道如何上图。大概就是,定义了两个外部中断ExInt1和ExInt2,通过按板子上的外部中断按键触发中断。程序默认是隔2秒周期性完成LED灯的亮,灭。按下中断按键后LED灯会从灯1-8依次熄灭然后再从1-8依次亮,但是好像没有响应外部中断2,外部中断2是使灯从8-1依次熄灭然后再从8-1依次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图可以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网友A:
我觉得只要你已经配置好了一个中断  另一个也是外部中断
就好处理了   只需修改一下对应的号就可以啦

网友B:
你在处理中断之后要清楚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