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接插件如何选择好?

楼主(2015-01-17):
       做PCB板时遇到一个接插件选择问题:由于我的板子外接的传感器啥的比较多,且一般都是三PIN或4PIN,现在有两种选择:1、统一选择用4PIN接插件;2、选择用几个多PIN数的大插件。选择1的问插件较多,比较占位置,且容易插错;选择2虽然一般不会插错,但做线材不好弄,感觉像一串葫芦。想请问大家一般是怎么取舍,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没?

网友A:
还是选择第二种,批量生产时不容易插错提高了生产效率

网友B:
可以从成本、可靠性、使用方式、日常维护等角度考虑。
成本方面,单独插接头数目过多,成本上可能会大于使用集成端子的方案;但是点位太多,单个集成端子的成本也不低,而且会给生产与维护带来麻烦;
可靠性方面,每个传感器单独使用一个电连接器,可能更利于电路板走线设计,信号处理也会容易一些;如果个别端子有问题,有时不会影响整体功能的实现,不过如果同类型的端子太多,在防错插设计上就得注意,可以选择具有不同防呆组合或者导向键位的插接头、座,再配合一定的线号及标识加以区分;
多路集成电连接器在电路设计时,插座一侧需要汇总所有信号输入、传感器激励回路等走线,有时会给布线带来麻烦,但是电路板尺寸可以缩小,对结构而言,插头开孔数量少,使结构设计得到部分简化,且多路电连接器可以降低用户错插的可能;但是因为插头芯数众多,在生产线束时,无论压接、焊接,过程都比较复杂,所以必须防止错接、漏接以及安装芯线时相邻线芯意外搭接、混入金属多余物(导线细丝、飞溅焊锡)等造成的短路问题;不当的线束生产工艺也可能直接损伤接插件,造成插接时,导电柱、触片受损、变形或缩回,严重时造成整把线束报废。
使用时,如果需要经常变更引线连接的,各接口使用独立插接件会方便一些;如果线束连接后,几乎不再变动的,那还是最好选择多路集成电连接器,比如车辆的整车控制器,小盒子上几乎就连一个大插头,所有线束都从一个插头引出,除了考虑连接可靠外,也因为除了特定的检修操作以外,用户自己不太可能没事老去拨插这个大插头;但是你要把家用路由的几个有线LAN口都做成一个大端子,用户肯定会疯掉,先不说合不合网路连接器的标准,光接一根网线就要准备一个硕大的端子,毫无便利可言。
维护方面,考虑便利性,每路传感器一个独立端子可能方便些,毕竟有问题可以单独更换,现场处理比较简单,甚至用户自己也可以操作;多路集成的端子处理起来可能需要现场拆焊,用户无法处理时,你就得安排人上门检修,要不就整把线束给人换掉,有时比较难操作。

网友C:
针对1:
1. 选用不同样式的接插件来区分,必要时可多一个空脚来增加种类
2. 选用相同器件,不同颜色
3. 上述2种混用

不建议方法2.除非是多个同类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针对1:
1. 选用不同样式的接插件来区分,必要时可多一个空脚来增加种类
2. 选用相同器件,不同颜色
“必要时可多一个空脚来增加种类”
国外的设备往往是有起限制作用的塞孔之类的东西。。。
“选用相同器件,不同颜色”
确实是个好办法,不过感觉在国内市场上,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选择第二种,批量生产时不容易插错提高了生产效率

恩,第二种生产效率可能会高一些,但就是做线材比较麻烦,要么在中间增加一个对接插件,要么在装配时直接焊接,增加插件会增加成本,直接焊接不利于流水线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成本、可靠性、使用方式、日常维护等角度考虑。
成本方面,单独插接头数目过多,成本上可能会大于使 ...

恩,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拔插较少的可以用集成多路插件,那集成多路插件,一般怎么处理,直接焊接还是增加一个对接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1:
1. 选用不同样式的接插件来区分,必要时可多一个空脚来增加种类
2. 选用相同器件,不同颜色

你这倒是一个思路,可以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要时可多一个空脚来增加种类”
国外的设备往往是有起限制作用的塞孔之类的东西。。。
“选用相同器件, ...

是啊,好像不同颜色插件是比较少的,多数都是白或黑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