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DS+JLINK报错gdb?

楼主(2015-01-17):
kd, link, AC, RS, se
Error while launching command: gdb --version

楼主:
重新安装Jlink驱动并重启KDS后,现在报这个

楼主:
SEGGER J-Link GDB Server V4.96a Command Line Version

JLinkARM.dll V4.96a (DLL compiled Jan 14 2015 09:32:38)

-----GDB Server start settings-----
GDBInit file:                  none
GDB Server Listening port:     2331
SWO raw output listening port: 2332
Terminal I/O port:             2333
Accept remote connection:      localhost only
Generate logfile:              off
Verify download:               on
Init regs on start:            on
Silent mode:                   off
Single run mode:               on
Target connection timeout:     0 ms
------J-Link related settings------
J-Link Host interface:         USB
J-Link script:                 none
J-Link settings file:          none
------Target related settings------
Target device:                 MK64FX512xxx12
Target interface:              JTAG
Target interface speed:        0kHz
Target endian:                 little

Connecting to J-Link...
J-Link is connected.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Jan  9 2015 10:32:32
Hardware: V9.20
Feature(s): GDB, RDI, FlashBP, FlashDL, JFlash
Checking target voltage...
Target voltage: 3.26 V
Listening on TCP/IP port 2331
Connecting to target...ERROR: Kinetis (connect): Timeout while unsecuring device. Erase never starts.
Kinetis (connect): Failed to unsecure Kinetis device.
-------------------------------------------------------
看来是否是片子本身的问题?
---------------------------

楼主:
重新焊了一块 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焊了一块 OK!
楼主问题,和编译器关系不大,应该是没有连上芯片导致的。
楼主板子是自己做的吧?
画板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
1:reset引脚上拉4.7K到10K电阻,对地接100nF电容。
2:NMI_b引脚上拉4.7K到10K。
3: SWD_DATA 上拉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和编译器关系不大,应该是没有连上芯片导致的。
楼主板子是自己做的吧?
画板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 ...

是的,这些都加了的,10K,100nF。
那个片子本身的问题~,悲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些都加了的,10K,100nF。
那个片子本身的问题~,悲剧

之前焊接的时候,电烙铁温度有控制吗?
温度需要在300度左右,不能超过400度,否则会烫坏。
另外,就是芯片购买渠道要在正规渠道。

网友B:
楼主你的联系方式什么。我想学习下如何使用KDS,我的也是报错。我怀疑是我的软件有问题,我没连接仿真器。没连接仿真器就不能本地调试了吗?请教楼主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焊接的时候,电烙铁温度有控制吗?
温度需要在300度左右,不能超过400度,否则会烫坏。
另外,就是芯 ...

嗯,第一块烙铁的温度在320左右,第二块的时候特别注意了,调到260的。
渠道直接走的万能的某宝,打算申样的,周期有点长啊~。我属于说做就要做,等不及的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联系方式什么。我想学习下如何使用KDS,我的也是报错。我怀疑是我的软件有问题,我没连接仿真器。 ...

我也是初学者,弄懂了再说!

吐槽两句KDS,IDE功能的确很强大,但是太TMD的灵活了!一调试或者一运行PE,各个栏目工具栏都跑不见了。
打算还是转KEIL或IAR 了。

另外如果有K64的官方的库就好了,类似STM32那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第一块烙铁的温度在320左右,第二块的时候特别注意了,调到260的。
渠道直接走的万能的某宝,打算申 ...

购买渠道很重要,我已经发现好多网友在某宝买的芯片是错了。
有些是打磨后的,和实际芯片上标志型号不符。
焊接温度一定要注意,因为高了会烫坏芯片,之前也有些网友出现焊接焊坏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初学者,弄懂了再说!

吐槽两句KDS,IDE功能的确很强大,但是太TMD的灵活了!一调试或者一运行PE ...

运行的时候栏目你可以调出来的,运行会进入debug界面,但是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C/C++回来,用熟悉了就知道了,其实keil,IAR也会有个debug的跳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联系方式什么。我想学习下如何使用KDS,我的也是报错。我怀疑是我的软件有问题,我没连接仿真器。 ...

有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发帖交流。
如果想学习KDS,按照KDS之后,在按照路径下有很多相关**,你可以参考:
C:\Freescale\KDS_2.0.0\doc\pdf

网友(2017-02-13):
是没有配置对,我之前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