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程式问题

楼主(2015-01-17):
请教个按键程式:
void key()
{
uchar code,count;
P0=0x0f;  //P0口设为0F
if(P0&0x0f!=0x0f)//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delay_us(100);//去抖动
if(P0&0x0f!=0x0f)//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code=P0^0x0f;//确认具体键值
  count++;  //每按下1次按键,此值加1
  if(count==5)//COUNT=5时,COUNT重新计算
  { count=0;
}
if(P0&0x0f!=0x0f)//等待按键松开
{;
}
return(count);//返回按键按下的次数
     }
  }
}
为何在调用此程式时,返回值永远都是1?

网友A:
因为每次调用key()函数,语句 count++; 只执行了一次。

楼主:
无按键按下,返回值也是1,
调用key()后,count值应该是保留下来,直到再次有按键按下,COUNT会增加1
例如:第一次按下按键,COUNT变为1,第2次按下按键,COUNT为2,第3次按下按键,COUNT为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按键按下,返回值也是1,
调用key()后,count值应该是保留下来,直到再次有按键按下,COUNT会增加1
例如: ...

类似这些  if(P0&0x0f!=0x0f)//

需改为:  if((P0&0x0f)!=0x0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按键按下,返回值也是1,
调用key()后,count值应该是保留下来,直到再次有按键按下,COUNT会增加1
例如: ...

把 count 变量申明为 static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些  if(P0&0x0f!=0x0f)//

需改为:  if((P0&0x0f)!=0x0f)//

还是不行。返回值不变

网友C:
static uchar count=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返回值不变

code=P0^0x0f;//确认具体键值

确认键值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把P0口的值取反,例如为P0.0按下,P0实际值为00001110,异或后变为00000001,所以值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tic uchar count=0;

試了,還是不行。加了以後,不用按按鍵,就直接把主函數跑完了。
完整程式如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atic uchar recode=0;

uchar keyscan1()
{
        uchar scode;
    int t=0;
        P0=0x0f;

        if((P0&0x0f)!=0x0f)
        {
                delayus(100);
                if((P0&0x0f)!=0x0f)
           {
            scode=P0^0X0F;
       recode++;

      if(recode==5)
      {
                 recode=0;
          }
         if((P0&0x0f)!=0x0f)

          ;

return(recode);
}
}
  }

//****************************************************
void  main()
{
   int z;

        initi_lcd();
        delayms(10);

                while(1)
        {
        z=keyscan1();

     switch(z)

                        {
    case 1:
                display_all();
        break;
   case 2:
                display_pic1();
                        delayms(3000);

                        display_pic2();
                        delayms(3000);

   break;
       case 3:
                                   display_pic3();
                        delayms(3000);

                        display_pic4();
                        delayms(3000);

        break;
             case 4:
                 display_pic7();
                        delayms(3000);

                        display_pic8();
                        delayms(3000);

        break;
}
}
}

楼主:
引用 楼主:
試了,還是不行。加了以後,不用按按鍵,就直接把主函數跑完了。
完整程式如下:

匠人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試了,還是不行。加了以後,不用按按鍵,就直接把主函數跑完了。
完整程式如下:

等待按键释放 不是 if((P0&0x0f)!=0x0f)

uchar  key(void )
{
  uchar scode;
  int t=0;
  P0=0x0f;

  if((P0&0x0f)!=0x0f)
  {
       delay_ms(100);
       if((P0&0x0f)!=0x0f)
       {
                scode=P0^0X0F;
                          recode++;
                          //-----------------------------------------------
                          if(recode==5)
                          {
                recode=0;
                          }
                          while((P0&0x0f)!=0x0f);  //等待按键释放

                }
  }

  return(sc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按键释放 不是 if((P0&0x0f)!=0x0f)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D:
如果把counter定义为全局变量试试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