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1-18):
公司之前的一个产品需要用到485通信,我设计的电路如下,请大家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QD1-QD3型号是GS41-141,PTC电阻JK250-120U,TVS是P6KE6.8CA。另外,关于接地的问题,网上众说纷纭,请大家指教一番,谢了!

网友A:
RX上拉到VCC,这样ren为高时,rx被拉高,
否则要在软件上处理

网友B:
TVS应该用双向的,终端电阻注意只有在终端才需要,偏置电阻则要根据是单点偏置还是多点偏置来计算合理的阻值。

网友C:
R6,R8有点大,可以取小一点的4.7K等等,F3,F4或可以用20欧电阻代替

网友D:
一般RS485的芯片耐压只有40V到50V左右,不同厂家的芯片质量也不尽相同,耐压有高有低。所以防护电路要考虑应用环境、保护效果、成本等几个方面来评估。
一般是采用隔离或旁路的方法加以防护。共模防护应将元件连接p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