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无感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开环启动问题

楼主(2015-01-18):
图1
图2
假设U相接Q1与Q4;V相接Q2与Q5;W相接Q3与Q6,系统采用的是二二导通、三相六状态的PWM调制方式,请教图1中电机的P3口真值表中P3接口控制位中怎么有3个至4个开关管同时打开,怎么后面写的通电绕组却只有两相呢?本人正在学习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希望前辈们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要弄清三相电源和直流电机的问题。

网友B:
楼主Q1,Q2,Q3,的PMOS管S极、D极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Q1,Q2,Q3,的PMOS管S极、D极接反了。

嗯,谢谢,是的,上臂的PMOS管中D和S是接反了,这是在网上一篇论述无刷直流电机开环启动的**中截取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弄清三相电源和直流电机的问题。

前辈请直说,我还处于初学阶段,理解的没有那么深入,谢谢

楼主:
就拿控制字19H来说吧,19H=00011001,这样Q2、Q3、Q4、Q5导通,这Q2、Q5都导通怎么行呢?那换一种理解方式,看P3接口控制位,U相01,即Q1、Q4同时导通,也不行;那再换个顺序U相01,即Q1、Q4均截止,V相10,即Q2、Q5也同时导通,这样理解也不行····请教前辈们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C:
看看一些基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请直说,我还处于初学阶段,理解的没有那么深入,谢谢

这里牵涉到直流电机,交流感应电机,三相交流感应电机原理。还有这些对应的无刷电机,无刷无感电机的原理,有了这些基础,才能搭电路控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一些基本的。

嗯,谢谢前辈的资料,我看看·····

楼主:
前辈们,我看了资料还是没有明白我在该帖中提出的问题,麻烦前辈们指点,直说,谢谢。

网友D(2015-10-16):
我来说一下,就你提供的信息是不足的,你的驱动电路对应的六个控制,到底是IO口为1时开还是为1时关?一般来说,两个NMOS管子,上桥1开,下桥1关,但这个是根据驱动电路来设定,何况你的mos管还是1N1PMOS。第二,从port口的数值来看,貌似前两位没发生变化,应该是后面六个IO口,但六个口对应的桥却是不知道的,例如从3.0-3.5对应的是U上V上W上U下V下W下,还是U上U下V上V下W上W下,或者是其他,这都是不确定的。 如果你没有其他资料,细心一点是可以推出IO对应关系以及驱动对应关系。例如第一个0x19,00011010,假设对应关系为U上V上W上U下V下W下,而U上是0开,W下是1开,那么是不就对应上了。很少回复这么长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其实,开环启动与闭环驱动基本一样,唯一区别是,不需要过0检测。

网友F(2016-09-12):
看了下 还是之前楼主举的例子19h,取反后和表格能够相对应;
19h 取反后P0=100110 对应Q1 Q6开,其它全关,这样就明了了
至于它取反,控制上或者硬件前面有个反相器也不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