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VID都是0000,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1-18):
我的芯片插上以后可以识别设备,但是把程序下载进去设备就识别不了了,PIDVID都是0000,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5-03-09):
你是什么操作系统? Win7 还是XP?
你的程序的VID/PID是多少呢?

一般情况PIDVID都是0000的话,这个是USB硬件通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