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ICP 编程器能烧写MA803AS2吗

楼主(2015-01-18):
ISP-ICP 编程器能烧写MA803AS2吗

网友A:
那的要看你的编程软件里有没这个型号,如果有的话不能烧录就是引导码不对
要用笙泉单片机专用的编程器烧录引导码《要用U1编程器才行》

网友B:
可以ISP 烧写,出厂默认引导码是  笙泉的ISP 引导码.

网友C:
其实,大家可能对ISP和ICP有一定的误解,ISP其实就是U2或小U鱼的在线烧录(VDD,TXD,VSS);ICP也是ISP种的一种,但ICP只支持MA82G516,且需要U2的英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