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哪种类型的32.768kHz 晶振?

楼主(2015-01-18):
为使MSP430 能稳定工作,应使用哪种类型的32.768kHz 晶振?LaunchPad板子给附带的32.768khz的晶振与DS1302上用的32.768khz的晶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没啥区别吧

网友B:
精度都差不多。32.768大多数采用的那种圆柱形外形的晶振

网友C(2016-03-07):
LaunchPad板子上面使用的KDS 2012尺寸的贴片32.768khz晶振,用的32.768khz的晶振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看产品应用。

网友D:
应该可以互用,只要封装满足要求,

网友E:
32的晶振都是圆柱型的

网友E:
如果选择12m的可以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F:
封装不一样

网友F:
都是一样的芯片

网友G:
差不多的吧

网友H:
用的最多的还是圆柱形的晶振,另一个需要考虑温漂这个参数的。

网友H:
晶振对温度的敏感度非常大的,选型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个参数的,温漂越小晶振工作起来越准确的。

网友I:
用的时候需要注意温度的控制的。

网友I:
这个也有贴片的晶振的,建议贴片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MSP430,TI在设计时,选用了KDS的二种晶振来搭配。

DT-26,12.5PF,20PPM,32.768;

20ppm的有点大的,精度需要再高点的晶振比较好。

网友:
这个需选型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不是都用圆柱形的吗

网友K(2016-07-01):
请参阅我司官网上的技术**:MSP430单片机外围晶振和参考设计方案。

网友K:
请参阅我司技术支持文件:MSP430外围晶振选型和参考设计。

http://www.tang-sh.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525.html

网友L:
这个选型的时候注意温漂的参数的。

网友M:
这个封装应该不变吧。

网友M:
你看看有源晶振好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