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寻求低功耗单片机带CAN的,急急急

楼主(2015-01-18):
能否推荐几个带CAN的低功耗的MCU ,条件不限,只要带CAN和低功耗,都可以,很急,谢谢

网友A:
你要求低功耗到什么程度?

网友A:
 新唐科技承袭NuMicro™ NUC130/140 CAN总线系列产品成功经验,于2014年再度推出新一代NuMicro™ NUC230/240 带两组CAN总线系列。产品亮点包含:系统频率高达72 MHz、具2组CAN总线、一组USB 2.0 Full Speed界面、多达6组高速UART串口、800 kSPS高转换速度12位A/D并搭配内嵌高精度振荡器,全温全压误差±3%高精度22.1184MHz,工作温度高达105℃。

网友A:
新唐科技推出内嵌CAN (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控制器局域网络2.0 B标准的32位Cortex-M0微控制器 — NUC130 / NUC140 系列。NUC130 / NUC140系列采用ARM公司最小型、最低功耗、低闸数、精简程序代码特性Cortex-M0处理器,并内建各种模拟与混合讯号组件,及多种高速通讯能力器件。特别是CAN 2.0B (取得BOSCH授权)与 USB 2.0 FS Device的内建,促使联网控制与数据传输能力再度提升。

网友A:
以上估计都满足楼主的需求了吧?既可以低功耗,又有CAN

网友B:
NUC130/140  NuMicro™ NUC230/240
新唐的好多都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新唐的所以库函数下载了,看看库函数里带CAN的,另外找带时钟系统的。就是可以根据情况降低频率,降低功耗。

网友C:
LPC11C14啊。。。。。。。。。。

网友C:
NXP是带CAN的MCU的鼻祖啊。。。。
LPC1000功耗要比新唐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C130/140  NuMicro™ NUC230/240
新唐的好多都满足楼主的需求。

非常感谢,有就可以,我们在初期筛选阶段,所以只要带CAN带低功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科技推出内嵌CAN (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控制器局域网络2.0 B标准的32位Cortex-M0微控制器 — NUC ...

如果运行时,CAN和UART各一个,只有这些,不知道能否在10MA一下呢?有这的芯片吗?

网友D:
要低功耗到什么程度

网友E:
需要什么资源,私聊我,qq:2974855925

网友:
新唐好多都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运行时,CAN和UART各一个,只有这些,不知道能否在10MA一下呢?有这的芯片吗? ...

联系13楼的新塘代理,他不仅了解所有的型号特性,而且还有货源供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NXP是带CAN的MCU的鼻祖啊。。。。
LPC1000功耗要比新唐好很多。。。。。。

是的,NXP LPC1000系列有超低功耗的,带USB CAN都有而且价格可很便宜,肯定比新塘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运行时,CAN和UART各一个,只有这些,不知道能否在10MA一下呢?有这的芯片吗? ...

新唐用到最高频率应该是可以远超过10ma的。LPC11C14应该在10ma之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运行时,CAN和UART各一个,只有这些,不知道能否在10MA一下呢?有这的芯片吗? ...

时钟频率搞低一点,功耗就会降低。

网友E:
你要是真的很急可以加我QQ聊,2974855925,新塘NUC31/NUC230/NUC240都是低功耗带CA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什么资源,私聊我,qq:2974855925

就想要这种的,呵呵,回头找你聊哈~~~

网友G:
各种代理商扑面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种代理商扑面而来

要的就这效果,我都没留MCU代理商号码,真是失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想要这种的,呵呵,回头找你聊哈~~~

没见到加我。。。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的就这效果,我都没留MCU代理商号码,真是失败~~~

:lol我懂了

网友H:
以前用过nxp带can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