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单片机模拟输入电压钳位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5-01-18):
我现在有一个0~10V范围的电压,我通过电阻分压后,再用一个LM358跟随得到0~2.5V范围的电压,把这个电压给到单片机的IO口。为了保护给到单片机IO口的电压不要太高,我在运放的输入端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1n4728a,但是接入二极管后,电阻的分压就不准确了。

我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在运放的输出端接一个稳压二极管,如下图

网友A:
用4个1N4148反向代替1n4728a。

网友B:
如果输入真是一个0~10V范围的电压,用电阻分压就好。

网友C:
那是因为稳压管的漏电流造成的,如果前面的分压取小一个数量级可克服这问题,或可采用TVS管也可以,因为它的漏电流是UA级的。

网友C:
取成3K,1K的阻值,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4个1N4148反向代替1n4728a。

正解···

网友D:
楼主既然知道要保护,那到底要保护啥?
一个问题:既然已经给出了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那运放和MCU的供电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如果只是想解决顶楼的问题,很简单,2楼已经给出答案了,但如果想掌握器件输入端的保护,还是看看书籍资料吧。
使用二极管并联在器件的输入--电源、输入--地是常用的保护方式。TVS更好。
对于运放更多的是在两个输入端之间互为反向并入。
···········

网友E:
嘿嘿!…那叫“箝位”…

网友F(2016-02-22):
請問中間D4-A D4-B上面再接一個VDD那一塊可以解說一下嗎..我不知道這個的意義..

网友G:
想问下,用4个4148 正向的压降稳压吗

网友H:
好复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