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ynos 4412开发仪表产品最大可以支持多打的液晶屏?

楼主(2015-01-18):
看Exynos 4412手册,液晶屏的接口是RGB的,可以转换成LVDS,也有MIPI 的接口,我有个24寸的屏幕,能不能驱动起来呢?分辨率是1820*1080

网友A(2015-07-09):
我也正在拿4412做产品~
屏幕大小无所谓,你是24寸主要要注意以下两点。
1.4412可不可以支持1080分辨率
2.如果要使用图形界面,它们提供的系统图标之类的桌面清晰度是否足够
我做的是公交电视,17寸的,使用的Android。分辨率是1080p很清晰,当时在36寸的测试过,到了36寸字体和图标有模糊情况,不过36寸屏幕没人会挨着很近观看吧!
你要做24寸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同问,想在4412板子接个32寸屏,屏还没选,接口可以像手机屏那种接口最好,支不支持? 去哪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