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

楼主:
大师,小弟才学proteus仿真图,PNP三极管基极前面什么都不接,发射极接个5V电压,为什么集电极测的也有电压,但是接LED灯不亮,没导通为什么会有电压呢,仿真图有问题还是?

网友A(2015-01-18):
1 现在仿真软件的计算结果接近实际元件效果(也就是说软件完全模拟了三极管的内阻,耐压,电流范围.
2 三极管内部不是完全绝缘的(所有的晶体管都有漏电流,大小而已).
3 仿真软件里的电压表是理论上的电压表(阻值无穷大)而实际中的不是(你也可以模拟一个实际中的电压表,有内阻的).
实际中没有绝缘体(也就是说三极管内部也是有电阻的,只是很大),但这个电阻接在内阻无穷大的电压表上,就相当于一个导体了.所以电压表测到了三极管另一端的电压.
而未导通的时候,三极管对发光二极管相当于绝缘体(应该说是内阻太大,流过的电流不足以点亮发光二极管).
个人推导,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B:
只能说明某种事物和现象、加上你的理解…
  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C:
还是动手焊接一个实际的电路去测试至少真实一点

网友D:
有这么测电压的吗?

网友E:
根据PN结的性质不难理解了,射极和基极是个PN结

网友F:
这个意义不大.

网友G(2015-03-01):
电压表接地了

网友H:
那就看起来仿真软件实际意义不大哦,和真正实际焊接的完全不一样的哦。

网友I(2015-07-09):
仿真的结果没有错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 现在仿真软件的计算结果接近实际元件效果(也就是说软件完全模拟了三极管的内阻,耐压,电流范围.
2 三极管 ...

仿真软件里的电压表(或其他形式)也并非理想的阻值无穷大。。

网友K:
带着LED,测LED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哈哈。

如果LED两端电压高于2V,而LED不亮,软件本身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