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GAL16V8,现在还有人用吗?

楼主(2015-01-18):
现在项目中需要搭建逻辑电路,想起来几年前看到一款产品电路板上用到GAL16V8芯片,现在想用上,但一直使用单片机,没接触过可编程逻辑芯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请指点:
1、看到有人说GAL16v8现在很少有人在使用,那现在人都在用那款来替代GAL16V8呢?
2、GAL16v8使用什么软件编程?也就是编程环境是什么。
3、GAL16v8下载器叫什么?淘宝上按照关键字“GAL编程器”没搜到。

网友A:
1、各种 cpld 代替。但管脚少的,不了解,至少都要三、四十条腿吧。

2、ispLever,大约十年前用过。可能下载不到了。lattice新的软件,未必支持这个器件。

3、就是老式的通用编程器,芯片放上去、锁住、再取下来的那种。以前南京有个 xeltek,西尔特,superpro系列非常经典,还有卖吗?现在,可能伟福、周立功,看支持不?

劝LZ放弃吧,选个cpld,耗电少,ISP,软件多。

如果你一定要用,我有个superpro+,便宜卖给你?;P

网友B:
新设计指定没人用了。这都是1990年的技术。

网友C(2015-05-08):
引用 网友A:
1、各种 cpld 代替。但管脚少的,不了解,至少都要三、四十条腿吧。

2、ispLever,大约十年前用过。可能下 ...

我原先也用GAL16V8系列的PLD器件,现在想用CPLD来代替,兄弟帮我推荐一下管脚最少的CPLD型号,简单的说下需要什么工具来开发,谢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原先也用GAL16V8系列的PLD器件,现在想用CPLD来代替,兄弟帮我推荐一下管脚最少的CPLD型号,简单的说下 ...

44pin,好像最小了。

主流:
Altera,EPM7064
Xilinx,XC9572

如果仍然觉得大,去找找 lattice 吧,不了解了。

网友D:
GAL16v8是5V器件,现在CPLD都是3.3V的吧,估计你很难找到,如果速度不高建议你用MCU代替.

网友E:
我就在用,挺好的,便宜,一片才4元。不过要注意:1.电压是5V,这与现在许多芯片3.3V不一样,不过输入还行,3.3V够用,对于输出就要小心了。2.功耗偏大50mA左右,所以工作时有点发烫。3.焊接前编程,而不是在板编程。4.它是执行老的TTL规范,所以输出上拉弱,比如输出‘1’不能直接驱动LED.
软件是:awincupl.exe,atmal提供,软件比较老,不过XP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F:
Jlyjj88:你好。请教编程咢用什么啊?

网友G(2015-06-10):
放弃吧,不值得继续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原先也用GAL16V8系列的PLD器件,现在想用CPLD来代替,兄弟帮我推荐一下管脚最少的CPLD型号,简单的说下 ...

推荐用altera的epm7032s  5v电源,44条腿
用quartusⅡ来开发,数字电路可以画原理图,也可以用vhdl语言开发

网友I(2015-07-19):
16V8现在用的很少,芯片还有很多,厂家AT/NI/公司都有,使用CUPL语言,在PROTEL DXP就有编程和编译。很好弄的。不知道问我:Q:36691735

网友J(2015-09-27):
引用 网友E:
我就在用,挺好的,便宜,一片才4元。不过要注意:1.电压是5V,这与现在许多芯片3.3V不一样,不过输入还行, ...

请教一个问题,下面这一段代码用verilog是表示什么意思?

PEEL18CV8

AR node 21;
SP node 22;
CLK pin 1;
FREQ_DUT pin 2;
XTAL_8M pin 3;
EN_TMR12 pin 4;
CNTR_DLY pin 5;
TEST_ADJ pin 6;
TMR2_OUT pin 7;
TMR0_OUT pin 8;
EN_ALARM pin 9;
HI_FREQ pin 11;

IOC (12 '' POS IN FEED_OR);
IOC (13 'ALARM' POS OUTCOM FEED_OR);
IOC (14 'TMR1_2_G' POS OUTCOM FEED_OR);
IOC (15 'CNT_RDY' POS OUTREG FEED_REG);
IOC (16 'CNT_ST' POS OUTREG FEED_REG);
IOC (17 '' POS IN FEED_OR);
IOC (18 'TMR0_CLK' POS OUTCOM FEED_OR);
IOC (19 'CLK_OUT' POS OUTCOM FEED_OR);

Equations

AR = !CNTR_DLY;
ALARM.COM = TMR0_OUT & !TMR2_OUT & EN_ALARM;
TMR1_2_G.COM = EN_TMR12 & !CNTR_DLY #
     TEST_ADJ & !CNTR_DLY #
     CNTR_DLY & CNT_ST & !CNT_RDY;
CNT_RDY.D = EN_TMR12 & CNT_ST;
CNT_ST.D = EN_TMR12;
TMR0_CLK.COM = FREQ_DUT & HI_FREQ #
     XTAL_8M & !HI_FREQ;
CLK_OUT.COM = TMR0_OUT & HI_FREQ #
     FREQ_DUT & !HI_FREQ;
SP = 0;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个问题,下面这一段代码用verilog是表示什么意思?

PEEL18CV8

这不是verilog,貌似叫别的名字,类似AHDL,忘了。

IOC是管脚定位?但印象里不是这个语法,应当是LOC。。。。不敢确定。。。

其他就是组合逻辑,&、#、!分别是与、或、非。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不是verilog,貌似叫别的名字,类似AHDL,忘了。

IOC是管脚定位?但印象里不是这个语法,应当是LOC。 ...

谢谢   我的意思是想用Verilog替换这一段代码,这个代码我只能看懂个大概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不是verilog,貌似叫别的名字,类似AHDL,忘了。

IOC是管脚定位?但印象里不是这个语法,应当是LOC。 ...

我觉得是有点类似cupl语言,老古董

网友E:
用16V8这类芯片,不用试图用高级语言来描述,因为具有高级语言的编译器已经没有支持GAL的,用CUPL和ABEL,用这些工具就能很方便的生成JED文件,再用编程器烧写,编程器现在一般市场都有卖。

网友J(2015-11-02):
引用 网友E:
用16V8这类芯片,不用试图用高级语言来描述,因为具有高级语言的编译器已经没有支持GAL的,用CUPL和ABEL, ...

我有几个代码看不上很明白,可以帮我看看不?

网友L(2016-08-11):
前几天,在上海电子市场咨询过,他们说这个芯片供应很充足啊。说明这个芯片使用的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用16V8这类芯片,不用试图用高级语言来描述,因为具有高级语言的编译器已经没有支持GAL的,用CUPL和ABEL, ...

可以加你的QQ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原先也用GAL16V8系列的PLD器件,现在想用CPLD来代替,兄弟帮我推荐一下管脚最少的CPLD型号,简单的说下 ...

有QQ吗
加我的QQ: 1575046299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