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6错误

楼主(2015-01-18):
帮忙看下这个错,谢谢   IAR 编译报错: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main" [referenced from D:\me\Debug\Obj\cstartup.o]
有遇到过的吗,提示下,谢谢

网友A:
原来的start.s之类的文件可能是不必要的,从工程中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start.s之类的文件可能是不必要的,从工程中去掉。。。。

没有添加这些文件啊

楼主:
我就添加了cstartup.s这个启动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添加了cstartup.s这个启动文件

用IAR的话这个启动文件应该是不必要的

楼主:
是吗,我再试下,先等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AR的话这个启动文件应该是不必要的

还是会报错,我看网上说这个是不能省的啊

网友A:
报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错?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program_start" [program entry]

网友A:
那个时代是不能省,现在已经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错?

这个符号确实是在那个启动文件中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时代是不能省,现在已经不同了。

什么意思呢,以前都是用KEIL调过,好几年不用了,对IAR调试ARM还是第一次,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几年前KEIL IAR并不提供MCU启动代码,现在提供了,那些汇编语言启动文件已经不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KEIL IAR并不提供MCU启动代码,现在提供了,那些汇编语言启动文件已经不必要了。 ...

那它现在的启动代码在哪呢,哪个文件是?还是说系统内部自带?

楼主:
封装好了,用户不可见?

网友A:
但是需要注意,好像KEIL那个时候还提供时钟/PLL/IO配置之类的在它的启动代码里面,如果不用它的START.S你要自己搞定这些。
或者仍然用那个START.S,不过要改一改跳向main()的符号名,IAR应该不是“?main”这样的名字,可能是“__main”,或者“cmain”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需要注意,好像KEIL那个时候还提供时钟/PLL/IO配置之类的在它的启动代码里面,如果不用它的START.S你要 ...

        把这个两个EXTERN  ?main         ldr     r0,=?main   名字改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这个两个EXTERN  ?main         ldr     r0,=?main   名字改掉?

可以,但你需要先确定IAR提供的代码会使用什么样的符号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你需要先确定IAR提供的代码会使用什么样的符号名。。。。。

如何确定呢,由于比较急,问的有点小白了,请见谅

网友A:
我觉得不用那个START.S要容易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用那个START.S要容易搞一些。

我觉得那样的话,报的错更多啊

网友B:
cstartup.o  应该是这个格式的文件没有被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tartup.o  应该是这个格式的文件没有被定义。

怎么说呢  能详细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tartup.o  应该是这个格式的文件没有被定义。

如何定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  能详细点吗 谢谢!

START.S这个是keil的环境下的启动文件,cstartup.o这个文件我没有用过IAR环境下的。所以不太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