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希望官方能出个手把手教会KE06 CAN通信。

楼主(2015-01-18):
求助:希望官方能出个手把手教会KE06 CAN通信。
FRDM-KE06 官方出的例程包的波特率配置是错误的,所以希望能改正下,并给出个手把手教程,
非常感谢!

毕竟KE06的亮点就是CAN通信了,如果这个基本的亮点 官方给出的例程居然不正确,那就糗大了!
打脸啊!!!

楼主:
希望顶起来啊!

网友A:
楼主的建议很好。
我会考虑出一个KE06的CAN手把手教程。
例程的波特率设置的确有问题,这个在我之前回答的一个题中也有关于这方面问题的。
你可以先参考下之前的题,我有给出修改后例程,并且讲解如何修改代码从而接收任意ID,现在的例程其实是有屏蔽的。
FRDM-KE06Z 无法接受CAN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建议很好。
我会考虑出一个KE06的CAN手把手教程。
例程的波特率设置的确有问题,这个在我之前回答的 ...

谢谢,那个程序看过。
后来我分享在下面的连接了:
http://www.openfsl.com/thread-48-1-1.html
支持1M、500K、250K波特率的设置。

#define BAUD 250

#if BAUD == 1000                //1M
        #define BAUD_RATE_SJW                     SJW_3TQ        /*!< 1 set Synchronization Jump Width. */
        #define BAUD_RATE_BRP                                1                /*!< 1 Baud Rate Prescaler */
        #define BAUD_RATE_SAMP                                0                /*!< 0-One sample per bit, 1-three sample per bit. */
        #define BAUD_RATE_TSEG1                                TSEG_5  /*!< Time Segment 1*/
        #define BAUD_RATE_TSEG2                                TSEG_4  /*!< Time Segment 2*/
#elif BAUD == 500                //500K
        #define BAUD_RATE_SJW                     SJW_3TQ        /*!< 1 set Synchronization Jump Width. */
        #define BAUD_RATE_BRP                                1                /*!< 1 Baud Rate Prescaler */
        #define BAUD_RATE_SAMP                                0                /*!< 0-One sample per bit, 1-three sample per bit. */
        #define BAUD_RATE_TSEG1                                TSEG_10  /*!< Time Segment 1*/
        #define BAUD_RATE_TSEG2                                TSEG_9  /*!< Time Segment 2*/

#elif BAUD == 250                //250K
        #define BAUD_RATE_SJW                     SJW_3TQ        /*!< 1 set Synchronization Jump Width. */
        #define BAUD_RATE_BRP                                7                /*!< 1 Baud Rate Prescaler */
        #define BAUD_RATE_SAMP                                0                /*!< 0-One sample per bit, 1-three sample per bit. */
        #define BAUD_RATE_TSEG1                                TSEG_5  /*!< Time Segment 1*/
        #define BAUD_RATE_TSEG2                                TSEG_4  /*!< Time Segment 2*/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建议很好。
我会考虑出一个KE06的CAN手把手教程。
例程的波特率设置的确有问题,这个在我之前回答的 ...

那个帖子是你回的吗?
话说你的那个CAN分析仪 是怎样的啊?
价格几何?打算入手个。

期望楼主好好讲讲标准帧ID设置以及扩展帧ID设置等。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帖子是你回的吗?
话说你的那个CAN分析仪 是怎样的啊?
价格几何?打算入手个。

是我回的。
CAN分析仪网上很多卖的,你可以搜索下就知道了。
小的CAN分析仪估计也就两百左右,自己用也够了。
其实标准帧扩展帧设置,RM上面讲的很清楚,RM多看几遍就会熟悉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程序看过。
后来我分享在下面的连接了:
http://www.openfsl.com/thread-48-1-1.html

下次有小经验分享,欢迎直接分享到21ic哦。

网友B(2015-04-16):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程序看过。
后来我分享在下面的连接了:
http://www.openfsl.com/thread-48-1-1.html

你好 你这个论坛貌似现在注册不了了哦

网友C(2015-06-17):
楼主 我有个疑问啊 ?
你看下面:
#elif BAUD == 500                //500K
         #define BAUD_RATE_SJW                     SJW_3TQ        /*!< 1 set Synchronization Jump Width. */
         #define BAUD_RATE_BRP                                1                /*!< 1 Baud Rate Prescaler */
         #define BAUD_RATE_SAMP                                0                /*!< 0-One sample per bit, 1-three sample per bit. */
         #define BAUD_RATE_TSEG1                                TSEG_10  /*!< Time Segment 1*/
         #define BAUD_RATE_TSEG2                                TSEG_9  /*!< Time Segment 2*/

        #define  BUS_CLK_HZ                20000000L
        #define BAUD_RATE_CLOCK                                BUS_CLK_HZ/*!< clock source for MSCAN*/
       #define Baud_RATE       BAUD_RATE_CLOCK/(BAUD_RATE_BRP+1)/ (3 + BAUD_RATE_TSEG1+BAUD_RATE_TSEG2)
        你看 Baud_RATE  =20M/(1+1) /(3+10+9)  =0.45M=450kbps
        我看有的书是 BAUD_RATE_CLOCK/(BAUD_RATE_BRP+1)/ (1+ BAUD_RATE_TSEG1+BAUD_RATE_TSEG2) 那么
       Baud_RATE  =20M/(1+1) /(1+10+9)  =0.5M=500kbps
       这是怎么解释啊 ?

网友D:
这个是不是主要用在汽车电子上面啊
这个芯片功耗怎么样呢

网友E:
我也希望官方多出些例子
那个PE软件出来的例子只是初始化的官方版吧?

网友:
楼主的建议很好。不知道官方搞了没。

网友F:
上面贴出的代码好像不是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