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PCB中焊盘与铺铜连接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5-01-18):
通常画PCB后都会做大面积铺铜处理,且铺铜链接到GND网络。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铺铜和GND焊盘该如何连接呢?

如上图 ,这种连接方式感觉会比较稳定,因为焊盘与铺铜的连接点面积较大,想对阻抗比较小。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焊接时由于热量无法集中,而照成虚焊或者需要较高的烙铁温度(手工焊接)。这种连接方式在过波峰焊或者锡炉时不知道情况如何?是否和手工焊接时一样呢?还没做过实验不清楚。期待大家能给点指导。

如上图,这种连接方式倒是不会出现因为热量无法集中而难以焊接的现象。但是在绘图时需要布置相应的地线网络比较麻烦。我一般在画板时都是使用大面积铺铜代替地线网络的。

这种方式看上去很不靠谱的样子,连接仅仅只有那么细的几条线。

  以上是我画板时最大的疑问,期待大家的知道。
  我在一家刚成立的公司工作,主要负责硬件设计这一方面,14年6月刚毕业没什么经验,上面也没有可以对我指导的老工程师(总工程师是写软件的对于硬件的工艺方面了解有限)。最近公司的产品要开始量产了,非常开心,是我自己画的板子。但也就是这个时候以前没注意到的硬件工艺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了,自己心里非常没底。像拼版、开钢网、SMT……一大堆的,以前在学校最多也仅仅只是看看书面介绍,根本就没机会实践,现在一上来就搞这些,真担心批量生产出来以后出现什么工艺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与电子制造相关的书籍推荐给我。
  您的解答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网友A:
软件设置里 改铺铜接地十字 加粗 0.508 mm

楼主:
这样啊!那就是第三张图的方式啦!

网友B:
用的ALTIUM吧;
铺铜的那几项选项都设置下,也就是试试就都明白了;

楼主:
很感谢两位版主的回答!
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问软件里面怎么去设置,而是要问不同的连接形式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就是不同的连接方式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我遇到过的,过波峰焊的时候会出现虚焊、漏焊的情况。和楼主说一样 就是需要的温度高。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两位版主的回答!
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问软件里面怎么去设置,而是要问不同的连接形式在实际生产 ...

如果你打出样板,焊接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以前我也以为前面两种接地可靠,所以那样做了,但是当焊接的时候就悲催了,因为接地和大面积铜传热过快,所以元件很难焊接上,焊上了,也可能虚焊..............

网友E:
小伙子做事情扎实,赞一个。

网友F:
我一般不留那个圈圈,直接大面积的地,吸热很快,上焊台吧,起码我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焊下来就有点难了,而且我还有一堆的过孔加速散热.
工业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主板上CPU的地比这个还大,焊台都难,那不是照样做出来.但是你找山寨作坊就不行了,保证一堆的虚焊.早期我是手动一个个的把焊盘的十字线加粗的,比较累,后期就不留圈了.

网友G:
十字的,考虑到焊接时散热快慢。笔记本的主板的连接地大多是这么做的。
导通孔的话就不需要这样了,直接打在全铜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打出样板,焊接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以前我也以为前面两种接地可靠,所以那样做了,但是当焊接的时 ...

如果是手工焊接的话,提高烙铁温度,或者加长焊接时间,一般不会虚焊了。但使用波峰焊等焊接方式,我也还没做过实验……

网友H:
楼主可以在DXP的规则中设,我也是刚学,我师父这么告诉我的

网友I:
Dxp中快捷键是DR进入设计规则。

网友:
处境和楼主极为相似,14年6月毕业,上面也没有经验的老工程师指导。。。

网友J:
方便加我QQ交流吗 475386017

网友K:
阻热焊盘的连接线不能太细,否则会导致手工焊接时焊盘脱落,现在外协焊接质量好的并不多。。。原因俺就不多说了
不必太过担心过波峰焊的问题,板子在喷助焊剂、波峰焊接之前有一断预热过程,至少能够焊接可靠。

不过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过孔与通孔焊盘距离,话说这个问题让俺画板子都费神。。。。太近的话,过波峰焊容易出锡桥(嗯,其实就是锡液温度不够,但波峰焊温度高了,元件的塑壳会出问题)。。而且太近的话,做遮板都是麻烦事。。这个俺就不说了,论坛里很多熟悉这块的大神。
关键是,这让俺布线的难度就提高了。。唉~~~TNNGQD,啥都得考虑。。

网友L:
理论是不用十字焊盘好,不是必须的要求,只是批量生产中可以降低焊接出问题的几率,通孔不是越多越好,特别是存在电流回路,通孔过多不合理会造成电流紊乱,产生影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理论是不用十字焊盘好,不是必须的要求,只是批量生产中可以降低焊接出问题的几率,通孔不是越多越好,特别 ...

通孔多一点好吧?至少对于地信号是这样的,可以尽量减少阻抗。
电流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