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新手画的板子请指导

楼主(2015-01-18):
新手上路,我知道肯定有很多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希望大家给点指导!

网友A:
铺铜十字 太细了 改0.508mm
晶振换3225的晶振 (那么小的mcu配49的晶振,不协调啊 )
铺铜尽量圈出更多的“地”

楼主:
虽然知道晶振和MCU的大小比例不是很协调。但是从价格上考虑3225的晶振要比49晶振的价格贵,所以不得不用49的晶振啊!
铺铜十字确实太细了!这个一定改。但不知道如果将其改到1mm的话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铺铜尽量圈出更多的“地”。这个不太理解。该如何做呢?

网友B:
还不错,不过板子的边缘太近的地方,最好5mm内不要放器件;

楼主:
还真是离板子太近了哦!必须改!

网友C:
MCU底下尽量不要走线,这样芯片散热不好的话会对走线有影响的,建议芯片底下打孔连接到地

楼主:
芯片底下打孔连接到地!这还真是一个扇热的好方法!

网友D:
MCU下面不要走太多线,我也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