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几何的吗?

楼主(2015-01-19):
(无正文)

网友A:
高中数学,矢量合成分解

网友B:
大角度的旋转需要考虑“次序”。这个,用点法式表示为佳~~~

网友C:
刚体旋转运动。
详细的请搜索:欧拉角或RPY角或四元数在刚体运动变换中的应用。
ps,做视觉的啊,做四轴的啊,他们对这些都很熟悉的。

网友D:
"转任意角度",只转了2次角度。可是一个“面”,用什么参数表达呢?

网友E:
无聊看个过瘾。面怎么表达确实是个问题。完全没看懂。如果说面上的点,这个面上的点与海平面平行,假设海平面是平的,也就是这个面上的点经纬度不定,高度是相同的。绕X轴(经度线)旋转,轴心在哪?海平面中心?这个面本身的中心?好吧,我晕了。。。有公式吧,套用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F:
对酒当歌,吾生几何。

网友G:
这个问题最好的资料是计算机图形学的书中关于几何变换的内容。包括如何表示点线面,变换矩阵的合成等内容。
最好能有一些基本的线性代数知识(基本上书后面的附录都会有简单的介绍)。

网友H(点评):
这个正解。高中数学还不能准确描述三维或N维空间变换。

网友I:
完全没看懂。

网友J:
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K:
是图像变换的相关内容
可以参看以下的PPT
doc88.com/p-291365711835.html

网友L:
其实和面没啥关系,就是点的坐标变换,面上所有点都是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