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OP07的作用

楼主(2015-01-19):
正输入端接的是做什么的?

网友A:
正负2.5v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2.5v稳压。

为什么这么连(好麻烦的),最后输入的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连(好麻烦的),最后输入的是多少?

应该是在正负2.5伏之间,可调吧

网友A:
如果把两个稳压管都断开(不是短路!),就是调零电路,抵消器件的失调电压;
每个板子要单独调试,最后位置肯定不确定。

接两稳压管,是想效果更好吧。

对于效果不好说。

网友C:
一个参考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两个稳压管都断开(不是短路!),就是调零电路,抵消器件的失调电压;
每个板子要单独调试,最后位 ...

这样调零更可靠一点吧,因为电源电压的波动影响可以消除。

网友C:
不过我觉得是提供一个可调的直流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觉得是提供一个可调的直流偏置电压。

这个OP07的作用是什么呀,滤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OP07的放大倍数是R37/R41还是R37/(R40+R4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零点

嗯,应该是的,只是看起来复杂,有点眼花的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OP07的放大倍数是R37/R41还是R37/(R40+R41)?

这是典型的反相放大啊,放大倍数具体是多少得看输入信号的频率,不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典型的反相放大啊,放大倍数具体是多少得看输入信号的频率,不是固定的, ...

忘了说了,这个是针对称重传感器的信号,应该算是没有频率吗?(菜鸟不要鄙视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这个是针对称重传感器的信号,应该算是没有频率吗?(菜鸟不要鄙视我) ...

理想的信号应该是直流电压。

问题是可能会引入干扰,比如滤除。。。所提到的频率就是你期望的滤波器的截至频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样调零更可靠一点吧,因为电源电压的波动影响可以消除。

说的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理想的信号应该是直流电压。

问题是可能会引入干扰,比如滤除。。。所提到的频率就是你期望的滤波器的截 ...

针对称重传感器的信号,OP07的放大倍数是R37/(R40+R41)

网友I:
楼上说的调零不明白,我看出的是增加直流偏执。ps,你们说的调零是抵消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吗

网友J:
感觉这是一个基准的调零电路(或者是一个补偿电路),我这用的压力变送器里面就是这种电路,我曾经问过厂家其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上说的调零不明白,我看出的是增加直流偏执。ps,你们说的调零是抵消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吗 ...

你说的都没错
理论上就是调整直流偏置。
目的是为了调零(零输入的时候零输出)。。。仪表类的东西多数都这么做。但并不一定必须有负电压。

网友K:
成本老高,太偖

网友L:
直流偏置,确定无疑!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两个稳压管都断开(不是短路!),就是调零电路,抵消器件的失调电压;
每个板子要单独调试,最后位 ...

为了补偿失调电压的话,范围也太大了,如果是我做,会将电位器变为5k,并在左右两端各串一个22k的固定电阻,调零的操作容易很多。
从C34为104来看,信号基本是直流或是很低频率,常见的电路还真像调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了补偿失调电压的话,范围也太大了,如果是我做,会将电位器变为5k,并在左右两端各串一个22k的固定电 ...

在电路里有你说的那种,我不知道设计者为什么用两种不同的方式。

网友M:
用后面的电路,调零时单位角度的变化拥有更小的电压变化,这样调零操作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后面的电路,调零时单位角度的变化拥有更小的电压变化,这样调零操作更容易。 ...

嗯,既然这样,前后两种方式都存在于同一个电路里,设计者何必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