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市面上核心板的EMC问题

楼主(2015-01-19):
现在市面上有些ARM处理器的核心板采用邮票孔的方式连接底板,为了便于焊接,在主板背面不能有电容,电容摆放在BGA的同一面,这样是否增加了对外的辐射?上次我们做测试的时候,测试工程师告诉我们去耦电容最好放在BGA的背面,这样可以减少辐射,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是的,  可以选用一些需要底板挖空开孔 或者其他封装比如插针或者PCI-E之类接口的的核心板。 电容一般还是要放BGA底下的 ,几乎所有ARM的官方参考设计电容都是放BGA下的。

网友B:
BGA底下不放电容 那电源布线得引多长?
想想就知道有多糟糕了

网友C(2015-03-13):
底板上核心板下都是掏空的啊,核心板上有空间放电容啊

网友D:
是啊,我们有款产品就是用别人核心板做触摸屏,那个触摸屏那几条lvds信号线辐射处理的电磁波都爆表了。。。。。

网友E(2016-04-21):
估计我现在碰到的触摸屏问题也是哦,充电时候乱跳

网友F:
看见很多手机都是这么干的,BGA周围满满当当都是电容,但是一直**电容摆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