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MAX485与LTC2862

楼主(2015-01-19):
我现在手上两块板子是一个430单片机和一个51单片机通讯,用两个LTC2862实现485通讯,现在这个芯片被烧掉了,手头只有MAX485芯片,请问谁能告诉我这两个能通用吗?我网上初略看了下资料视乎没多少差别,有大神指教一二

楼主:
MAX485不行,电压不对,7lb184怎么样?

网友A:
没问题,485电平都是兼容的,只要根据你的系统供电电压选择合适的485接口芯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