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哪位高人能讲讲这个风扇的驱动电路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2015-01-19):
实在不知道这个电路里的这三个三极管具体怎么工作的。这个电路的奥妙在何处,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基本上可以认为N5和N6的基极电压相等。
也就是说用FNC信号控制风扇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以认为N5和N6的基极电压相等。
也就是说用FNC信号控制风扇转速。

FNC接的是普通的io  只能输出开关量,怎么控制转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NC接的是普通的io  只能输出开关量,怎么控制转速呢?

PWM也可能。。。。。

网友B:
把这三个三极管看成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三个三极管看成运放,

这三个三极管具体怎么运作的。看成运放又怎么看成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谢谢啊。我研究一下。你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仿真了一下果然是这样的。请问能不能给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个电路拓扑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C:
一个脉宽调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脉宽调速电路

还真不是,他那三个三极管的确构成了一个运放。只是为什么这样就构成了。我不太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位大神,你这个电路是哪里来的?百度运放内部结构,和你的这个不完全相同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位大神,你这个电路是哪里来的?百度运放内部结构,和你的这个不完全相同嘛! ...

要会变通嘛,一个三极管都可以看成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他的意思是可以省掉一个三极管,这个电路可以达到与之前几乎一样的效果,

网友F:
模电高手啊,进来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可以省掉一个三极管,这个电路可以达到与之前几乎一样的效果, ...

R135 10K电阻接5V干什么用?DG2和FNT直接接地不就行了?通过FNC调占空比就行了啊

网友H:
这个很发热,PWM控制最好。

网友A:
感觉图被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可以省掉一个三极管,这个电路可以达到与之前几乎一样的效果, ...

请问N5管子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问N5管子的作用是什么?

你知道运放里面有个差分放大电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运放里面有个差分放大电路吗?

谢谢您严厉但又恨铁不成钢的教导~

网友J:
看到立刻想起了差分放大电路,因为N5 N6是对称的,但是N4就不好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