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么关闭外部中断

楼主(2015-01-19):
各位大神们,我想使用定时器中断,后面还要用到halt功能。现在调试下定时器,但是一直进入外部中断,我只找到了总中断的控制,想单独关闭外部中断,打开定时器中断,不懂怎么设置,设置哪个寄存器,希望有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定时器有一个寄存器是中断使能的 ,你可以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有一个寄存器是中断使能的 ,你可以仔细找找

很明显我没找到啊,都翻遍了都没找到

网友B:
PX_CR2 相应的位置0就可以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