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ARX电路求图

楼主(2015-01-19):
现有一MARX级联的电路,无法仿真,貌似仿真软件缺少雪崩参数。在实际做MARX电路的时候,发现三极管始终进入不了雪崩区,求解惑。本人用的三极管是2N5551,偏置电压给的都是临近雪崩区的电压,170V。触发信号是TTL电平信号。求一下MARX电路设计时的注意事项,并且最好有图。

网友A:
我们常用的BJT模型基本属于 SPICE Gummel-Poon (SGP) model,不支持雪崩击穿电压(avalanche breakdown)这个参数。
新的VBIC模型倒是支持,不过还不清楚现有的软件是否支持。

你搜索下VBIC 了解下现在的情况。

网友B:
2n5551 雪崩管要加330----360V电压,要筛选,不是所有的2N5551都有雪崩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