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电脑高手吗?重装系统时蓝屏

楼主(2015-01-19):
昨晚使用光盘重装系统,重装之后,不会进入Windows启动,而是出现蓝屏。重启电脑后,还是蓝屏,试了好几次都是蓝屏。今天早上也同样是蓝屏,再次重装系统还是同样的问题。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A problem has been detected an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restart your computer. If this screen appears again, follow these steps:
Check for viruses on your computer. Remove any newly installed hard drives or hard drive controllers. Check your hard drive to make sure it is properly configured and terminated.
Run CHKDSK /F to check for hard drive corruption, and then restart your comput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 STOP:0x00000007B (0x80786A50,0xC0000034,0x00000000,0x00000000)

发现一个问题,电脑已经关闭,以防止损坏计算机。
如果这是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停止错误屏幕,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此屏幕再次出现,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检查您的计算机上的病毒。卸下所有最近安装的硬盘驱动器或硬盘驱动控制器。请检查您的硬盘驱动器,以确保它是正确配置和终止。
运行CHKDSK / F检查硬盘损坏,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技术资料:
*** STOP:0x00000007B(0x80786A50,0xC0000034,0x00000000,0x00000000)

网友A:
你那个系统存在问题,找个好的重新安装就没事啦,我用的是中关村的系统还不错,你可以去下载下http://www.xitongcheng.com/win7/

网友B:
开机按F2进BIOS设置界面
把SATA硬盘接口模式(ACHI?)改为另外一种(忘了)

网友C:
开机按F2进BIOS设置界面
把SATA硬盘接口模式(ACHI?)改为另外一种(忘了)

另外一种是 IDE

网友D:
可能软件和硬件不兼容,换一个系统盘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系统存在问题,找个好的重新安装就没事啦,我用的是中关村的系统还不错,你可以去下载下http://www.x ...

可是现在无法进入桌面,下载好了也用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F2进BIOS设置界面
把SATA硬盘接口模式(ACHI?)改为另外一种(忘了)

嗯!之前重装就改过一次,也许问题出在这儿,晚上回家试试,谢谢啊!
另请教一下,我昨晚使用光盘大概重装了5,6次系统,会不会损坏电脑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之前重装就改过一次,也许问题出在这儿,晚上回家试试,谢谢啊!
另请教一下,我昨晚使用光盘大概重 ...

正常是不会的。

如果安装仍然失败,你可以考虑测试下内存,推荐使用 MEMTEST8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之前重装就改过一次,也许问题出在这儿,晚上回家试试,谢谢啊!
另请教一下,我昨晚使用光盘大概重 ...

一般不会。但也有可能会造成硬件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开机按F2进BIOS设置界面
把SATA硬盘接口模式(ACHI?)改为另外一种(忘了)

正解,用ide模式兼容性更好

网友G:
这是硬盘模式跟BIOS设置不匹配所致,最好格式化硬盘后以AHCI模式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硬盘模式跟BIOS设置不匹配所致,最好格式化硬盘后以AHCI模式重新安装。 ...

电脑不能进入桌面的情况下,怎样格式化硬盘呢?

网友H:
一般是你的盘数据读不出。有错误。换个盘。

网友I:
我电脑蓝屏后  一般进入安全模式   然后系统还原

网友J:
硬盘、内存、模式检查一下,用winpe启动可以检查是否内存及其它硬件问题,用硬盘检查工具检查硬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现在无法进入桌面,下载好了也用不上吧?

搞个U盘启动是可以,按F2进入BOSS系统,设置U盘启动,就可以进入PE装或者直接装也可以啊,我给朋友装系统碰到过这个问题,直接U盘给他就装好系统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不能进入桌面的情况下,怎样格式化硬盘呢?

U盘做系统里,可以格式化硬盘,也可以检测硬盘好坏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脑不能进入桌面的情况下,怎样格式化硬盘呢?

进入桌面是没法格式化系统分区的,要用其它方式引导,通过USB接口或光驱。在新装系统时,如果用的是原版(不管是否正版,而是原版,不是某些人做的特殊版)就可以在安装前做分区和格式化。

网友K:
硬盘坏了,换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盘坏了,换一个即可。

嗯,刚用U盘装系统的方法,发现只有C盘,现在使用软件工具恢复了。

网友L:
哈哈,楼主的情况和我的电脑一个样子!!!
这种情况有三种:①经常咔擦电源,然后关机!②驱动错误。③卸载软件,尤其是杀毒软件后误卸载驱动文件,导致启动后蓝屏。

两种解决办法:①重新装系统,②进入安全模式,恢复。

用U盘装吧。

网友M:
在哪里可以下载那种安装版的XP系统?不是GHOST版的,是一步步重新安装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