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机控制C2000哪个型号比较好

楼主(2015-01-19):
性能比较强大的我查过28335,貌似目前用的比较多,但感觉内存有点小,以后会不会不够用啊,而且听说这是一款过度产品,能否在推荐一款,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选择   有XINTF接口   可以扩

网友B:
RAM够用就行了    代码外扩flash   然后二次引导

网友C:
这个得选28335

网友D(2015-11-17):
28335做电机控制足够啦

网友E:
但感觉内存有点小,以后会不会不够用啊

可以外扩flash

网友F:
电机控制的就看其定时器的PWM功能的

网友B(2015-12-30):
根据 外设     我觉得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