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3 和TIM8 都用到时,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2015-01-19):
我做个小项目,TIM3 和TIM8都用到了,可是它们两个初始化会产生20 到150us 的脉冲(先初始化TIM3再初始化TIM8 和 先初始化TIM8再初始化TIM3产生的效果不同),请教大神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你代码的问题。
我现在做个东西,TIM1,TIM4,TIM5同时用都没问题。

楼主:
恩,我查了下资料,重新配置了一下,在TIM8添加了下面代码就可以了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代码的问题。
我现在做个东西,TIM1,TIM4,TIM5同时用都没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TIM5的CH1 输出又出现问题初始化 会出现1.5ms的脉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TIM5的CH1 输出又出现问题初始化 会出现1.5ms的脉冲

发现问题了,有个引脚电阻没焊好,影响到了,现在一切正常,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