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各位大神,新手 求帮助查找芯片~~~~~~

楼主(2015-01-19):
各位大神,新手看到一个芯片丝印没有,知道一些管脚的作用  2脚接地  共38脚  不知道怎么查找啊   求帮助~~~~~~

网友A:
这个基本上没得整,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采购打到该公司内部获得产品的BOM,其它的办法都是大海捞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上没得整,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采购打到该公司内部获得产品的BOM,其它的办法都是大海捞针。 ...

大海捞针只能从封装入手吗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知道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海捞针只能从封装入手吗

1、从芯片封装找类似的;2、再根据芯片的外围电路和器件筛选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芯片封装找类似的;2、再根据芯片的外围电路和器件筛选过滤;

好的  多谢啦~~~先试试吧

网友B:
重新开发不就得了,,。

网友C(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