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一个问题,DSP2812上电程序启动问题!!!!RT

楼主(2015-01-19):
RT,自己用DSP2812做了一个伺服电机的控制板,基于开发板的最小系统电路构建了该板的最小系统,DSP供电选择的是TPS767D301,一路1.9V,一路3.3V,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烧写进去后,上电,会随机性的出现DSP不工作,但是按下复位键后,DSP开始工作了,怀疑是上电没有复位,导致DSP上电那一瞬间没有复位,请教下大家还会有什么问题呢?万分感谢啊,这个问题都困扰很久了,都没有解决。

楼主:
供电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

上传了供电的原理图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是上电顺序的问题
应该是上电自复位的问题     你的上电自复位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是上电顺序的问题
应该是上电自复位的问题     你的上电自复位是怎样的 ...

按照原理图这款电源芯片是双通道的,一路是3.3V,一路是1.9V,每一路都有一个复位信号,上电顺序是3.3V先启动,然后用一个三极管去使能1.9V,既是1.9V由3.3V启动,启动后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这个复位信号是直接连接到DSP的复位管脚。

楼主:
这个是电源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C:
有没有看一下复位引脚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看一下复位引脚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DSP复位信号时低电平有效,在上电之前复位管脚是置低的,上电复位后就变高了,用示波器看上电瞬间波形,先一直是低电平,之后变成高电平,无法看出来上电时有没有产生复位信号,无法区别出有无复位信号,示波器捕捉不到,但用上电后手动复位的低电平信号是能捕捉到的,因为之前一直是高电平,突然一个低电平,这个是能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看一下复位引脚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看上电时复位信号波形出现一个现象是,一开始上电DSP没有启动,等了1秒样子又启动了,此时测得的复位信号波形是振荡了一段时间然后变高电平,振荡那段时间应该就是没有启动的时候,变成高电平应该就是已经启动的时候,但这种现象出现的情况较少,大多数情况是要么一上电能启动,要么一上电不能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上电时复位信号波形出现一个现象是,一开始上电DSP没有启动,等了1秒样子又启动了,此时测得的复位信号 ...

是不是,如果不启动的时候复位一直为低电平呢?也就是起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如果不启动的时候复位一直为低电平呢?也就是起不来了。

不是,如果不启动的话还是高电平,从波形上看和能启动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D:
我也觉得是 应该不是上电顺序的问题     复位一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是 应该不是上电顺序的问题     复位一下试一试

现在如果不启动,就只能手动复位一下,但这样是不行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如果不启动,就只能手动复位一下,但这样是不行的啊

那这个我不知道。。 你等一下 看还有没有人帮忙下  我帮顶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如果不启动的话还是高电平,从波形上看和能启动情况是一样的

上电时序吧,测试3.3V和复位信号的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时序吧,测试3.3V和复位信号的时序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上电复位电路,如下图所示哈,TPS3838K33也是一个上电复位的,是3.3V供电的,那么能说明3.3V稳定了才会产生复位信号,但是实际上效果不明显

楼主:
上电复位芯片TPS3838K33

网友C:
等晚上回家给你回复吧!下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晚上回家给你回复吧!下班了。

恩好的,万分感谢啊

网友B:
我觉得你有条件的话   把电源端的复位不要和MCU连接
MCU端的复位直接用阻容做成上电自复位   效果应该好些

网友C:
复位电路看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电源那部分没有看清楚,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在发现DSP没有工作的时候是怎么判定的。晶振运行是否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电路看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电源那部分没有看清楚,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在发现DSP没有工作的时候 ...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点亮LED的程序,用来判定程序有没有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原理图这款电源芯片是双通道的,一路是3.3V,一路是1.9V,每一路都有一个复位信号,上电顺序是3.3V先 ...

为何1.9V比3.3V还要后上电?当然了,这要看两个电源具体给什么电路用,不能一概而论,但一般情况下电压低的应该要先上电(比如内核电压比IO脚电压要先上电)。
有没有试过3.3V和1.9V同时上电?比如在3.3V和1.9V之间添加一个二极管(注意电流和压降)。
我没仔细看你的描述,也没看器件手册,但感觉先要解决上电的时序问题,再考虑其他比如复位等(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复位方式,选择应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1.9V比3.3V还要后上电?当然了,这要看两个电源具体给什么电路用,不能一概而论,但一般情况下电压低 ...

TMS320F2812要求所有外设3.3V要稳定后才能给1.9V的内核上电,所以有上电顺序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有条件的话   把电源端的复位不要和MCU连接
MCU端的复位直接用阻容做成上电自复位   效果应该好些 ...

试了简单的RC复位电路,实际效果和之前差不多,没有多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有条件的话   把电源端的复位不要和MCU连接
MCU端的复位直接用阻容做成上电自复位   效果应该好些 ...

搭建了一个RC的复位电路,实际效果和之前差不多,没有多大改善。

网友E:
引用 楼主:
TMS320F2812要求所有外设3.3V要稳定后才能给1.9V的内核上电,所以有上电顺序要求 ...

这个片子设计有问题?竟然有这样的要求,倒是很少见(大多数的上电时序要求是与这个相反的),: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点亮LED的程序,用来判定程序有没有运行。

这个有点不靠谱的,你测试CPU的晶振。看一下晶振有没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不靠谱的,你测试CPU的晶振。看一下晶振有没有动作。

晶振测试了,DSP运不运行晶振输出都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振测试了,DSP运不运行晶振输出都是正常的。

晶振起来了,CPU应该是OK的。检查一下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起来了,CPU应该是OK的。检查一下程序吧!

有个问题是,如果电压不稳的话,此时上电有复位信号,也不起作用的,怎么看电压稳不稳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是,如果电压不稳的话,此时上电有复位信号,也不起作用的,怎么看电压稳不稳呢 ...

你能不能将datasheet中有关于上电时序要求的那部分截个图看看?
能不能实测一下1.9V和3.3V的波形,跟手册的要求对比一下看看?
光猜测没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是,如果电压不稳的话,此时上电有复位信号,也不起作用的,怎么看电压稳不稳呢 ...

电压信号勾出来看看。楼上说的不错。把波形勾出来看看分析一下。

楼主:
第97页讲了TMS320F2812的上电顺序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信号勾出来看看。楼上说的不错。把波形勾出来看看分析一下。

上传了datasheet,第97页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起来了,CPU应该是OK的。检查一下程序吧!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我用之前能启动的程序下载到这个板子上,也会出现不启动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我用之前能启动的程序下载到这个板子上,也会出现不启动的情况。 ...

勾出来3.3V和1.9V以及复位引脚的信号看一下,看是否满足DSP的上电时序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勾出来3.3V和1.9V以及复位引脚的信号看一下,看是否满足DSP的上电时序要求。 ...

不方便测试三个信号的波形,能确定的是3.3V先于1.9V先上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方便测试三个信号的波形,能确定的是3.3V先于1.9V先上电。

既然可能是上电时序的问题,还是的测试一下验证一下也好。

网友C:
力顶一下吧!看有没有哪路大神遇见过类似问题,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F(2016-03-22):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在线仿真时没有问题,但离线时会出问题,但复位一下就正常了。问题是:程序大部分功能正常,并且在运行(可以肯定),但是ADC转换有点问题,ADC中断运行一会就停止了。(我在ADC中断中放入了 sci发送函数,可以在电脑串口助手上看到,接收一会儿数据就停止接收了(但是程序其他功能正常运行),但是复位一下后就能一直接收了)。 楼主的电源芯片复位是欠压复位吧,而不是说上电后产生一个复位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