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使用BDM在线调试和下载到芯片独立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用下载器在线调试的时候芯片的IIC模块能正确的读写FM31256,但是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上后IIC读取fm31256就不行了,程序里面的其他功能模块都是正确的。
想问问在线调试和芯片独立运行的区别是什么,我估计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A:
我认为也是时序问题。
不知道你用的MCU是飞思卡尔的什么芯片?
你可以测试下I2C波形,使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debug和下进去的波形有多大区别。
另外,你MCU的时钟源用的是什么?内部的还是外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