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O神奇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各位大仙好,一款电池供电的产品用的MCU是TI的MSP430F417,U3是一个电池电压检测芯片用来产生低电报警(Vin接电池,有电容滤波),其输出端接430的I/O(P6.6),产品工作时MCU定期读该引脚的电平值判断电池是否已到低电压的阈值。我的疑问是:U3的输出断为什么不加上拉电阻呢?(U3是OD输出的),这样的设计在电池电压未达到低压阈值时,MCU确实能读到I/O为高电平(因为产品已使用多年,低电报警无问题),那么这个高电平是哪来的呢?MSP430内部的上拉吗?可是430手册上没说430F417有内部上拉电阻,求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大仙,快来赐教啊..

楼主:
再不回复就沉了...

网友A:
手册上不是说有可编程的上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不是说有可编程的上拉电阻吗

手册上说只有那两个型号有可编程上拉,可是我用的不是那两个型号

网友B:
你自己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你也可以测试一下这个GPIO的特性,判断到底是否有上拉或者下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