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uVersion V5.10.0.2软件仿真

楼主(2015-01-19):
软件仿真时,总是进入不到main函数。
Debug设置已经选择软件仿真了,只不过下面几个框里空白,,同事说不对,好像要填什么值?如下图所示。

究竟是那里不对,仿真时,进不到main,更确切的说进入不到复位状态。
这种问题从什么地方查起比较好?用的工程都是新唐给的工程。
如何解决?期待

楼主:
还是没有进入到main.

看看这个有没有配置不对的?

网友A:
刚开始默认的不行吗?自己改什么,我从来不自己乱改这个配置。

网友B:
软件的仿真?我没用过,

网友C:
看看到了哪一步了,放个while()

楼主:
main都进入不了。仿真选项分明选择了Go to main项。
复位时直接进入startup_M451Series.s文件的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0x40000100
                ; Unlock Register
                LDR     R1, =0x59
                STR     R1, [R0]
                LDR     R1, =0x16                   ;复位时指针在此
                STR     R1, [R0]
                LDR     R1, =0x88
                STR     R1, [R0]

然后,按几下run后,一直在下面函数执行。
__STATIC_INLINE void SYS_UnlockReg(void)
{
    do
    {
         SYS->REGLCTL = 0x59;
        SYS->REGLCTL = 0x16;
        SYS->REGLCTL = 0x88;
    }
    while(SYS->REGLCTL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默认的不行吗?自己改什么,我从来不自己乱改这个配置。

就是用默认的安装,工程也是默认的。什么都没改。
不知道我的keil版本是不是有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仿真?我没用过,

不用软件仿真怎么调试?
串口打印信息?打印的信息多了好像对原来会有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软件仿真怎么调试?
串口打印信息?打印的信息多了好像对原来会有影响的。 ...

软件仿真不能真实体现硬件的实际工作情况。

楼主:
看来没人能搞定这问题了。

网友D:
KEIL那帮人不熟悉新唐,软件仿真不可用。
老老实实用硬件仿真吧。

网友D:
像SYS_UnlockReg这些依赖特定硬件的东东它仿不出来

网友E:
楼主正解,依赖硬件标志的没有硬件是不行啊

楼主:
关键是新唐这帮人还口口生生说能软件仿真。
我装了好几次都不行,郁闷的很。

网友B:
我从来不软件仿真,都是下载进去看运行结果

网友F:
您说的是单步调试吧

网友B:
默认的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G:
用单步调试还是挺好的,估计你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H:
有没有在设置的debug窗口将从主函数开始勾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的会有这个情况?

默认是这样子的。

网友I(2016-07-15):
KEIL5用的STM32f030r8,报错***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8000014 : no 'write' permission  怎么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默认的不行吗?自己改什么,我从来不自己乱改这个配置。

KEIL5用的STM32f030r8,报错***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8000014 : no 'write' permission  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检查你的芯片型号或者存储空间定义是否支持超过8kB的code。
是不是代码超出了最大存储空间。。

网友:
是不是启动文件选择不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KEIL5用的STM32f030r8,报错***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8000014 : no 'write' permission  怎 ...

可以到keil官网上查看是否支持这款芯片软件仿真。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可以到keil官网上查看是否支持这款芯片软件仿真。

这也可以查?能说具体点么,新手表示很迷茫

网友K:
换个Keil4的版本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也可以查?能说具体点么,新手表示很迷茫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726.htm   新唐的芯片只能上芯片仿真,出现那个错误是说那个地址不能访问,不支持的芯片,访问寄存器的时候就会报这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换个Keil4的版本试试

没用,换了还是一样报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J: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726.htm   新唐的芯片只能上芯片仿真,出现那个错误是说那个地址不能 ...

灰常感谢,貌似F0是不能支持,不过之前看过一片**说要改参数,不过还是报错。。/blog.sina.com.cn/s/blog_46d528490101qadk.html

网友K:
是不是你的编程烧录工具不对,用的什么烧录工具?

网友L:
可能是库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不是吧,程序烧到板子可以正常运行,软件仿真就报错

如果全速跑正常的,那就没问题,估计是软件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