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单片机产生一个矩形波,利用两个电容和两个二极管产生

楼主(2015-01-19):
仿真显示这个电路可以产生—4.4V左右的电压   但这个矩形波的参数(峰值,频率)我都不知道。求大神解答这个电路是怎么产生这个负电源的,如果有用过的能否告知元器件的参数

网友A:
方波的VPP大约是5V,频率几百HZ到数百K都可以,二极管用4148或者BAT54之类的都可以。
——假定电流很小不需要特别考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