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的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2015-01-19):
我要做一个单电源运放的峰值保持电路,选择LM358效果不理想.请问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单电源运放呢?

网友A:
单电源运放有很多的,你还有其他参数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运放有很多的,你还有其他参数要求吗?

能有足够的输出电流,能驱动容性负载,直流输入误差,偏置电流要小一点

网友B:
输出电流多大?
负载多大电容?
.....
.....
.....
成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多大?
负载多大电容?
.....

C:\Users\qiujian\Desktop    就是这样的电路.使用LM358仿真不成功,不用考虑成本

楼主:
附件里的是电路图.不用考虑成本

网友C:
频率不详、加大电容!…

网友B:
哦,原来是仿真不成功啊,你输入信号幅度多大?频率呢?

网友D:
一般运放直接带容性负载都容易出问题,输出串接个100欧姆电阻吧,有5V供电输出180mA(典型值),不知道是否能满足楼主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仿真不成功啊,你输入信号幅度多大?频率呢?

1-3Vrms,频率10kHz-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运放直接带容性负载都容易出问题,输出串接个100欧姆电阻吧,有5V供电输出180mA(典型值),不知道是否 ...

老师,我仿真试了一下串联电阻,还是用LM358,还是有问题

网友D:
LM358的带宽只有1MHz,SR只有0.5V/us,你用于处理10KHz~100KHz的信号,就是搞跟随电路都会有很大失真了,改用GBP在10MHz左右的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8的带宽只有1MHz,SR只有0.5V/us,你用于处理10KHz~100KHz的信号,就是搞跟随电路都会有很大失真了,改 ...

老师能推荐一下GBP在10Mhz的单电源运放吗?适合这个电路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能推荐一下GBP在10Mhz的单电源运放吗?适合这个电路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8的带宽只有1MHz,SR只有0.5V/us,你用于处理10KHz~100KHz的信号,就是搞跟随电路都会有很大失真了,改 ...

老师,我使用了MAX492仿真,它可以驱动大的容性负载(大于1nF),5V供电。在10Khz时输出效果好很多,但是输出仍然有一定误差。而且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出电压会降很多.到请问应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D:
还是压摆率不够造成,改用250MHz带宽的,比如LM6601、SGM8052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