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Keil uVision4编写程序疑问

楼主(2015-01-19):
本人新手,拿到M451板子,安装了光盘,看了事例,现在想自己编写程序,遇到了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我创建了新的项目,但是我编写的代码需要关联的.C源文件在哪里,是在哪个目录下?
2、没有datasheet吗?我如何查找寄存器的相关对应关系,还是只能在代码里看?

网友A:
光盘里面应该就有datasheet及TRM,如果要查寄存器,就要看TRM。如果光盘没有找到,就到官网下载吧。

另外M451的BSP,就包含著许多例程,建议从中修改。不要自已创建新的项目。以keil或者IAR的设定,如果没有设定正确,程序会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盘里面应该就有datasheet及TRM,如果要查寄存器,就要看TRM。如果光盘没有找到,就到官网下载吧。

另外M ...

非常感谢,问题2已解决,光盘中有,开始根据说明书安装,只安装了说明书的部分,没注意其它部分,对于第一个问题,BSP中的例子我都看过了,不过我只能在他的例子中修改?那不是太受限了?

网友B:
建议去官网下载最新版,那个带的, 估计不够新的。

网友C:
有一个标准的demo,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建议去官网下载最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