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编译失败,求解答

楼主(2015-01-19):
地址分配为:rom 0x0, ram 0x10000000。ram会调用到rom中的memset等函数。
用的mdk v5版本编译。错误提示为: Error: L6286E: Relocation #REL:4335 in rom.o(.rom) with respect to _memset. Value(0xffe6688) out of range(-0x1000000 - 0x0ffffff) for (R_ARM_THM_CALL)。
不知道怎么解。请大神帮忙。
谢谢!

网友A: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607.htm    您的错误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607.htm    您的错误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链接我之前也看过了,但解决不了问题。看起来好像是连接器没有加long call的veneer。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网友B:
应该是定位不对吧,超出范围了

网友C:
把你ram中的代码改变成ARM模式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后来我在ROM 载入区加了NOCOMPRESS 属性,就解掉这个问题了。具体原因也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