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的板子,芯片测clkout是12MHZ,但是无法烧程序

楼主(2015-01-19):
怎么样把刚焊完的板子做成U盘,hex烧进去后没有反应

网友A:
什么芯片,上电路啊,要不然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上电路啊,要不然怎么分析,可以先写一个LED发光程序,或者让一个IO口高低交替,用万用表测量, ...

cy7c68013A,程序下不进去,但是clkout是12MHZ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