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2812的AD和传感器相连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传感器信号线有3根,有一根是GND,两根信号线,想用2812的AD直接进行信号采集,进行了多次尝试把传感器的GND和板子的GND相连,还有和AD里的ADCLO相连,都无法采集到信号,请问,这里需要怎么样连接?(PS.在例程里,板子用DA输出恒定电压,AD01和DA的输出相连,可以正常采集,就是接到传感器以后采集不到了)

网友A:
我觉得,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在传感器那边, 这是个什么传感器, 三线是不是电源,地,和信号呢? 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也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看看有没有正确的信号输出了?
如果不连接 AD 信号已经出来, 而连接 ADC 后又不正常了, 也可能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考虑加一个放大器或跟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在传感器那边, 这是个什么传感器, 三线是不是电源,地,和信号呢? 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

这三根线没有电源,电源有另外的接口

网友B:
你这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都不知道,输出的是差分信号么?还是电压信号?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都不知道,输出的是差分信号么?还是电压信号?电流信号? ...

是电压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电压信号

如果是电压信号的话,直接进AD就可以,可是你说的有三根线,你拿万用表量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压信号的话,直接进AD就可以,可是你说的有三根线,你拿万用表量电压试试 ...

嗯,电压有正有负,现在在考虑做一个电压提升电路,再接到AD,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