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矩阵键盘依次按3个键实现某功能

楼主(2015-01-19):
矩阵键盘,如电话机键盘
         1  2  3
         4  5  6
         7  8  9
         *  0  #
依次按3个键实现某功能,如
依次按: *  #  1 功能A
依次按: *  #  2 功能B

程序怎么谢好呢?

楼主:
...
    while(1)
   { keysacan();
    if(*)
       { keysacan();
         if(#)
         { keysacan();
           if(1)  fun_A();
           if(2)  fun_B();
         }
       }
    }
按慢了进入不了下一层if   ???

网友A:
        U8 cin[3];
        U8 key_number;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key_number = key_scan();

                if(key_number != 0){
                        cin[0] = cin[1];
                        cin[1] = cin[2];
                        cin[2] = key_number;

                        if(cin[0] == '*' && cin[1] == '#' cin[0] == '1'){
                                task_a();
                        }
                        else
                        if(cin[0] == '*' && cin[1] == '#' cin[0] == '2'){
                                task_b();
                        }
                }

        }

}

网友B:
建立键盘输入缓冲区,输入到一定个数时判断缓存区的内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实际操作是:按“*”上电,上电后若按的是数字键0-9,则输入开机密码;
            按“*”上电,上电后按#,再按1或2,实现功能A或B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实际操作是:按“*”上电,上电后若按的是数字键0-9,则输入开机密码;
            按“*”上电,上电后按#,再按1或2,实现功能A或B
            按“*”上电,按复位键(独立按键),按#,实现功能C

"建立键盘输入缓冲区,输入到一定个数时判断缓存区的内容",缓冲区的键盘个数可能是3个,2个或1个。

网友C:
推荐楼主一本书,编译原理
只看里面的状态机部分

楼主:
学习中。。。

欢迎行家点拨

网友D:
这比较简单,我以前搞过密码锁,用的是汇编.

楼主:
能把按键处理部分给我参考下吗?不过我也好久没看汇编了

我这个是用在工控上的设置

楼主(2015-03-06):
想结贴,分数分配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