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路板上高压负脉冲的检测

楼主(2015-01-19):
(无正文)

网友A:
先哀到负3.3V左右,隔直(小电容),按RT时间常数选取小电容,提升端口电平到AD的范围,快速读取AD,扣掉提升电平的值,最后结果就是输入信号的值,计算结果要乘哀一倍数。核心是快速AD,用中断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