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接口求助!

楼主(2015-01-19):
    设备采用核心板+主板的方式, 核心板采用stm32f103vbt6(该核心板已经用了很多未出现过问题.) 上周五,做软件的同事调试上位机软件时,突然发现设备识别不了了,插上USB线没有任何反应.挂上仿真器,检查半天,除了USB部分,其他部分工作正常,没找到问题. 最后换了一块核心板问题解决,本以为是个例,换下核心板也没再管它;今天,作上位机软件的同事调试了半天,刚刚又出现了这个问题.USB线插上没有任何反应。 哪位大虾遇到过这个问题,给出出主意?谢了先!!

楼主:
没头绪阿!难道是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头绪阿!难道是芯片坏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83006-1-1.html

网友B:
不能排除真的坏了. 不知道端口的防护怎么处理的, 建议还是学习一下开发板的例子.

楼主:
谢版主了,估计是硬件坏了,端口没加防护,不过一直这么用的没出问题,这次连着出问题了。看来不能省阿

网友C:
那哥们身上静电多啊

网友D:
我还遇到过更诡异的,   STM32带USB功能,3V电池供电,实测电压3V整,  某段时间,USB不识别,其他功能正常,JLINK8带3.3V输出,发现用3.3V碰一下电源就会识别,  过了3天,这个现象又消失了。  程序是打包备份的,前后程序一模一样,硬件更不会有区别了。

网友E:
天干物燥,小心静电

网友F:
换个质量好的USB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哥们身上静电多啊

呵呵,我也这么认为的。之前在我自己的PC上调试,近两个月也没事,那哥们调了两天,坏了两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质量好的USB线,试试。

不是线的事,就是芯片坏了。单步调试,都不进usb相关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遇到过更诡异的,   STM32带USB功能,3V电池供电,实测电压3V整,  某段时间,USB不识别,其他功能正常 ...

解决了么?

网友G:
1、芯片坏了不能烧录程序
2、通讯接口、通讯线、上拉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是可以检测到一个设备的,哪怕是一个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3、进入Debug后,由于USB是中断响应,所以这时候通常识别到的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

网友G:
没有任何反映是因为上拉或者线路有问题
没有上拉分为1)芯片坏了 2)没有开起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