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氧检测红光有波形红外光无波形怎么破啊?

楼主(2015-01-19):
如题,求大神解答。

前端处理电路没有问题,因为用示波器检测时血氧探头红光照射时有波形的,而红外光就没有波形了。

网友A:
|“前端处理电路没有问题,因为用示波器检测时血氧探头红光照射时有波形的,而红外光就没有波形了”。你肯定红光和红外光在一个强度上?很可能红外光本身就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处理电路没有问题,因为用示波器检测时血氧探头红光照射时有波形的,而红外光就没有波形了”。你肯 ...

我也在怀疑,血氧探头有两根线一根表红外一根表红光,红光接3.3v,红外接0v,红光亮,有波形;而红外接3.3v,红光接0v,没有波形。可能先试试把红外那个电压接高点,但是封装起来他们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啊,用单片机控制翻转实现交替采集红光、红外光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怀疑,血氧探头有两根线一根表红外一根表红光,红光接3.3v,红外接0v,红光亮,有波形;而红外接3. ...

我的意思是你用的检测用的|“红外光”的强度可能不够。

网友B:
血氧采集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前端处理电路没有问题”----------------接收红光和接收红外光的,是同一个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