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中使用DXF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DXF格式的PCB电路图,貌似还是分层的。
包含了框线和电路。

问题如下:
1、DXF格式有没有具体的大小尺寸,我想知道这个电路板的大小尺寸。
2、导入到AD出错了。。。

网友A:
1. 具体的尺寸 你要在cad中可以量测的;如果导入正确的话,你可以在pcb中量测的;
2. 导入ad出错是因为存在二次曲线。我之前也是出现过类似的错误,导入后显示不正常,询问别人,别人告诉我,这个是要改cad的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