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 ADC+DMA配合

楼主(2015-01-19):
请问ADC配合DMA使用是,如何配置ADC触发DMA呢,比如周期触发AD采样,采样完成后触发DMA,然后结果存在特定位置。全程不进入定时器中断、AD中断和DMA中断

2015-04-27更新:
代码已经移植到KL16上,配置方式与KL25相同。
KL25和KL16的DMA循环buffer必须定义在特定的对齐地址上,例如1024个字节的循环buffer,则DMA的目的地址必须是1024字节对齐(0xXXXXX000,0xXXXXX400,0xXXXXX800,0xXXXXC00),为了获取对齐的地址,测试代码中通过malloc的方式计算到对齐地址再进行申请,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我采用官方FRDM-KL25Z开发板例程,使用的是工程中自带的alloc.c中的malloc函数去实现的,该函数每次malloc返回的地址是递减,所以测试代码在官方例程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对测试代码进行移植并使用的是C标准库中的malloc函数(返回地址是递增的),则测试代码中地址对齐的函数是无效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实现一下,比较简单。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实现对齐地址的变量申请:
#pragma data_alignment = 1024                             /* 下一行变量将定义在1024字节对齐的地址上 */
static unsigned char sg_aucAdData[1024]  = {0};   /* sg_aucAdData为DMA循环buffer的地址         */
不过该方法有个问题,就是循环buffer将建立在内存的静态全局区,因为1024字节对齐,会造成对齐地址之前的内存被浪费掉(全局变量在编译时就确定了)。如果是为了快速验证KL平台上ADC+DMA,可采用此方法。

更有效申请特定内存地址的方法还在摸索中,求大神指导。

此贴已结,测试代码在31楼

网友A:
你如果都不想进入中断,那么就只能使用查询方法去做了。
首先初始化ADC,DMA,然后初始化PIT并使能PIT。
查询法等待PIT定时到,定时到之后启动ADC转换,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COCO标志完成,如果初始化是通过ADC触发DMA,并且DMA设置好源地址为ADC数据结果寄存器,一旦ADC的COCO标志完成,DMA就会自动实现数据存储到特定位置。
然后你再等待下一次的定时到,启动ADC转换...
周而复始,思想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都不想进入中断,那么就只能使用查询方法去做了。
首先初始化ADC,DMA,然后初始化PIT并使能PIT。
查 ...

感谢回复,我的思路与之类似,想实现周期触发ADC采样,采样后结果通过DMA直接存入某个区域的内存,全程不进入任何终端操作,采样的数据等主程序需要处理的时候再才做。但是细节方面有些地方我还没有搞清楚,PIT周期配置ADC采样后,COCO标志如何清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思路与之类似,想实现周期触发ADC采样,采样后结果通过DMA直接存入某个区域的内存,全程不 ...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在用户手册COCO寄存器描述的地方讲的很清楚:
COCO is cleared when the respective SC1n register is written
or when the respective Rn register is read.
也就是说,对于的SC1n寄存器写值或者结果寄存器被读取之后 就会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在用户手册COCO寄存器描述的地方讲的很清楚:
COCO is cleared when the respective ...

感谢回复,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
首先,手册上的写SC1n和读Ra的方法之前在KL25的平台上实验过,写SC1n可以清除标志,但是我做Ra读取操作的时候未清除标志,有些疑惑。
其次,因为不开启中断,所以不打算在主程序里对SC1n进行写操作或对Ra进行读操作,所以我的问题是在ADC触发DMA数据转移时,如何清除COCO标志?是否在DMA执行时可视为对Ra进行了读操作,自动清除了COCO标志。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
首先,手册上的写SC1n和读Ra的方法之前在KL25的平台上实验过,写SC1n可 ...

问题补充:
在进行DMA循环存放时发现,循环的地址必须是对齐的,比如说64字节循环,DMA目的地址位0x20000010,则DMA循环转移的空间为0x20000000至0x20000040(64个字节),这样0x20000010之前的区域将被覆盖(有可能有变量申请在这个区域),想问下
1、是否有好的方法申请个变量,其地址正好是64字节对齐的,例如0xXXXXXX00、0xXXXXXX40、0xXXXXXX80、0xXXXXXXC0,作为DMA目的地址
2、能否取20个字节为一模而不是16、32、64....字节为一模
早复为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
首先,手册上的写SC1n和读Ra的方法之前在KL25的平台上实验过,写SC1n可 ...

读取转换值是可以清除COCO的,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查看没有清楚? debug?
debug窗口查看是不准确的,你可以在读取转换值寄存器之后,加一个判断COCO是否是0的语句测试,就知道了。
比如:
                envia_dados[cnt++] = ADC0_RA;//store code and clear the coco bit
                if(!( ADC0_SC1A & ADC_SC1_COCO_MASK ))
                {

                        test++;
                }
实际上test是会增加的。
DMA读取会自动清除COCO标志,因为DMA读取的还是结果寄存器,就相当于读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转换值是可以清除COCO的,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查看没有清楚? debug?
debug窗口查看是不准确的,你可以 ...

非常感谢!问题补充:
在进行DMA循环存放时发现,循环的地址必须是对齐的,比如说64字节循环,DMA目的地址位0x20000010,则DMA循环转移的空间为0x20000000至0x20000040(64个字节),这样0x20000010之前的区域将被覆盖(有可能有变量申请在这个区域),想问下
1、是否有好的方法申请个变量,其地址正好是64字节对齐的,例如0xXXXXXX00、0xXXXXXX40、0xXXXXXX80、0xXXXXXXC0,作为DMA目的地址
2、能否取20个字节为一模而不是16、32、64....字节为一模
3、在CS=0的情况下,如果BCR归零了,就不在继续转移数据,这样我就必须给BCR赋值才能继续转换,请问如何配置才能让主程序完全不干预,也不进入中断。
早复为盼

网友A:
1,DMA的值的确是需要对齐的,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到具体的SRAM地址,这样就能保证对齐。
2,不可以,模值是固定的。
3,BCR到0之后,需要有主程序干预进行下一次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MA的值的确是需要对齐的,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到具体的SRAM地址,这样就能保证对齐。
2,不可以,模值是 ...

感谢回复!
请问是否有其他办法实现无限循坏DMA转移,主程序不干预,也不开启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是否有其他办法实现无限循坏DMA转移,主程序不干预,也不开启中断? ...

KL系列结束后需要使用软件重新更新,通常我们是在DMA的结束中断中重新更新目的地址实现再一次的DMA loop
KL没有不用代码自动实现循环的功能,但是我们的K系列就有这样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系列结束后需要使用软件重新更新,通常我们是在DMA的结束中断中重新更新目的地址实现再一次的DMA loop
...

非常感谢!
我再整理一下内容,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再整理一下内容,把代码贴出来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网友B:
刚做完这个,dma+adc到+n个通道每次切换,数据存储到sram完全没有软件代码开销.kl25,cw10.6专家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L系列结束后需要使用软件重新更新,通常我们是在DMA的结束中断中重新更新目的地址实现再一次的DMA loop
...

k系列和kl25我都做了,都可以的,K系列和他的dma好多地方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做完这个,dma+adc到+n个通道每次切换,数据存储到sram完全没有软件代码开销.kl25,cw10.6专家模式 ...

你如果有现成的工程,欢迎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k系列和kl25我都做了,都可以的,K系列和他的dma好多地方不太一样.

求高人指导!
ADC通道切换需要用到另一个DMA通道使用LINK模式吧。

网友B:
cw10.6专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w10.6专家模式...

感谢分享!!!
回头我整理个iar的工程贴出来

网友B:
在Generated_Code目录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w10.6专家模式...

看了代码受益匪浅,还有些地方有些不明白,望指点
void ISR_ADC_DMA(void) {
        DMA_DSR_BCR0 |= (DMA_DSR_BCR_DONE_MASK);
        DMA_DSR_BCR0 |=((ADC_BUFFER_SIZE*CHANNEL_NUM)*sizeof(uint16));
        DMA_DSR_BCR1 |= (DMA_DSR_BCR_DONE_MASK);
        DMA_DSR_BCR1 |=ADC_BUFFER_SIZE*CHANNEL_NUM;
        TimeBase_TPM2++;
}
这个中断会进入吗?我原本的设想是不进入中断。

网友B:
这段是测试的时候用过的,dma中断最后没有开所以不会来这个中断.

dma的指针是个循环,while1大循环里跟据dma的指针跟进分析数据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是测试的时候用过的,dma中断最后没有开所以不会来这个中断.

dma的指针是个循环,while1大循环里跟据dma ...

感谢回复!我想问一下,当DSR_BCR计数清零以后,还会继续DMA转移吗?这个地方我没有搞明白。还有DMAMUX1通道开启了周期触发功能,但是没有PIT相关配置,请问这样配置的目的。早复为盼!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想问一下,当DSR_BCR计数清零以后,还会继续DMA转移吗?这个地方我没有搞明白。还有DMAMUX1通 ...

我尝试用图示的方式关闭中断,在BCR计数清零后就不在进行DMA转移,请问如何关闭中断并持续DMA转移呢?
开中断的效果是BCR计数会被重新装载,如何配置才能实现无中断下同样的效果呢。

网友C:
首先初始化ADC,DMA,然后初始化PIT并使能PIT。
查询法等待PIT定时到,定时到之后启动ADC转换,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COCO标志完成,如果初始化是通过ADC触发DMA,并且DMA设置好源地址为ADC数据结果寄存器,一旦ADC的COCO标志完成,DMA就会自动实现数据存储到特定位置。
然后你再等待下一次的定时到,启动ADC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初始化ADC,DMA,然后初始化PIT并使能PIT。
查询法等待PIT定时到,定时到之后启动ADC转换,等待ADC转换 ...

感谢回复!问题在于DMA的BCR计数减为零后,如何在没有代码干预,也没有中断的操作下重新给BCR赋值,让DMA转移无限继续下去

网友B:
其实这个已经无所谓了,dma转换一轮周期时间已经很长了,所以开销很小的.
你可以增加被链接通道数据表的长度...
上面的回复可能是有问题,自己也记不清了,对不住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Generated_Code目录里.

你好, 用的是什么集成开发环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 用的是什么集成开发环境啊?

Codewarrior 10.6

楼主:
在大家的指点下完成了TPM+ADC+DMA的配置,TPM触发ADC工作,ADC转换完成后触发DMA转移数据,在DMA转移计数归零后进入一次中断重载DMA的BCR计数,使循环继续下去。如果有高人能让那个中断都不用进入,跪求指点!!

使用了DMA的循环缓冲区,用了512字节,所以用自己写了个函数实现申请地址512对齐的变量。可能有些细节没有考虑清楚。AD数据会通过DMA0通道循环存放在循环缓冲区中,DMA1通道用于切换AD通道,用这个方法极大降低了进入中断的次数(没算错的话是52万次ADC中断变成了只有1次的DMA中断)。

只做了IAR的工程,KEIL的工程不知道为什么malloc不能用,同样请大神指点!!

工程适用于KL25Z FRDM 的 FREEDOM开发板,读取的8个AD通道依次为PTE20,PTE21,PTE22,PTE23,PTB0,PTB1,PTB2和芯片温度。使用串口助手输入1-8就可以读到相应通道的AD数值,十六进制和十进制的。

下图是串口输出的芯片温度AD值

时间比较紧,完成后没有细查,可能存在问题,欢迎大家指正!
再次感谢 @huzi2099@FSL_TICS_ZJJ 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大家的指点下完成了TPM+ADC+DMA的配置,TPM触发ADC工作,ADC转换完成后触发DMA转移数据,在DMA转移计数归 ...

好,有前途

网友E(2015-03-27):
引用 楼主:
在大家的指点下完成了TPM+ADC+DMA的配置,TPM触发ADC工作,ADC转换完成后触发DMA转移数据,在DMA转移计数归 ...

请问一下楼主 我用的是kL26的开发板 寄存器是一样的 我把楼主的移植过去之后编译没有问题,但是连续运行32次之后就会出错 您能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E:
还有请问一下楼主 配置管脚复用的初始化部分在哪里呢 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大家的指点下完成了TPM+ADC+DMA的配置,TPM触发ADC工作,ADC转换完成后触发DMA转移数据,在DMA转移计数归 ...

请问一下楼主 您是在哪里配置的bcr=0之后触发dma1中断的呢

网友E:
楼主  我发现了 如果把dma1中断函数声明放在
#undef  VECTOR_017
#define VECTOR_017 DMA1_Irq
之前就正常了

网友E:
我看了官方的例程 也是先声明 然后映射到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 我用的是kL26的开发板 寄存器是一样的 我把楼主的移植过去之后编译没有问题,但是连续运行3 ...

blog.chinaunix.net/uid-29151369-id-4810152.html
这里有详细的说明,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F(2015-07-03):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问题在于DMA的BCR计数减为零后,如何在没有代码干预,也没有中断的操作下重新给BCR赋值,让DMA ...

哥们,现在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外界触发,是不是使能DMA后,就只能转移一次,不能像STM32那样,使能后,无限往目的地址传数据呢,一定要再次触发DMA吗?请问楼主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么,求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现在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外界触发,是不是使能DMA后,就只能转移一次,不能像STM32那样, ...

到目前为止DMA的中断还是要进入的,重装BCR值。不过能省去每次采样完的ADC中断,中断次数能大大减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到目前为止DMA的中断还是要进入的,重装BCR值。不过能省去每次采样完的ADC中断,中断次数能大大减少 ...

感谢回复,那我要用ADC的新的数据之前,是不是需要 在下面那个函数中 重新查询一次COCO的标志,或者更新一下  目标地址,然后再从目标地址取出数据,这样就是新的数据了,是吗?
if((DMA_DSR_BCR(n) & DMA_DSR_BCR_DONE_MASK)== DMA_DSR_BCR_DONE_MASK)
          {
               DMA_DSR_BCR(n) |= DMA_DSR_BCR_DONE_MASK;

               DMA_DAR(n) = D_ADDR;   //这里更新一下目标地址
               DMA_DSR_BCR(n) = DMA_DSR_BCR_BCR(SIZE);  //重载BCR
          }

楼主:
有点没明白,我实现的代码是定时器周期触发ADC采样,采样完成后自动触发DMA0转移数据,然后自动触发DMA1修改ADC采样通道,等待下次定时器触发重复上述过程。上述过程不会进任何中断,数据会按顺序放到内存中。唯一的中断是在BCR归零(上述过程已经发生N多次)后才会进入一次DMA中断。关于代码的说明我放在main函数的printf的一个链接,可以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点没明白,我实现的代码是定时器周期触发ADC采样,采样完成后自动触发DMA0转移数据,然后自动触发DMA1修 ...

非常感谢楼主热心解答,问题已解决,虽然是要重新触发一下DMA才能转移数据,但是比直接读取ADC,真的大大缩减了时间,只不过我发现,在给BCR重载之前,还要重新使能一下DMA,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问题

楼主:
貌似没有使能,直接请标志,重装BCR
void DMA1_Irq(void)
{
    DMA_DSR_BCR0 |= DMA_DSR_BCR_DONE_MASK; /* DMA0 通道DONE标志清零 */
    DMA_DSR_BCR0 |= DMA_DSR_BCR_BCR(sg_dwDmaCnt); /* DMA0 通道计数重载 */
    DMA_DSR_BCR1 |= DMA_DSR_BCR_DONE_MASK; /* DMA1 通道DONE标志清零 */
    DMA_DSR_BCR1 |= DMA_DSR_BCR_BCR(sg_dwDmaCnt/2); /* DMA1 通道计数重载 */
    printf ("When you see this, DMA is reloaded!\n");
}

网友G:
通常是在DMA的结束中断中重新更新目的地址实现再一次的DMA 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常是在DMA的结束中断中重新更新目的地址实现再一次的DMA loop

启用了循环buf还需要更新目的地址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使能,直接请标志,重装BCR
void DMA1_Irq(void)
{

楼主,我现在还有个疑惑,应该是我对DMA还不了解吧,拿你分享的例子来说,
源地址数据size :DMA_DCR_SSIZE(SIZE_16_BIT) ,
目地址数据size :DMA_DCR_DSIZE(SIZE_16_BIT)   ,这两个size设置的是2个字节的,
然后DMA_DSR_BCR0 = DMA_DSR_BCR_BCR(dwDmaCnt); 这个设置的是传输的总字节数,假如传输的ADC数据也是2个字节,16位的,所以一次传输的数据个数共有 dwDmaCnt/2个,这样理解对吗?

如果对,那这是ADC采集一次的数据量,还是说ADC共采集了 dwDmaCnt/2 次 呢?我就是想要连续采集10次的数据,把这10次的数据存起来,看看这10次的数据是什么,该怎么实现呢,现在感觉有点乱,不知道咋回事,早复为盼

楼主:
dwDmaCnt是转移的总字节数,ADC采样的数据是16位2字节,所以总的ADC结果就是dwDmaCnt/2

比如我想保存10个ADC数据,这10个数据都来自同一个ADC通道,这十个数据放依次放到某个数组中,那这个dwDmaCnt就是20

要实现上述效果注意配置目的地址自动增加

网友F:
引用 楼主:
dwDmaCnt是转移的总字节数,ADC采样的数据是16位2字节,所以总的ADC结果就是dwDmaCnt/2

比如我想保存10个 ...

对的,现在的现象就是如你所说,但是这个是指,ADC一下子采集了10次?我测了一下dwDmaCnt=256,即采集128个数据,存在buff[128]中,时间才20多us,感觉不太对,

还有就是,
static uint16 *pwAdData_Original = NULL;   /* 动态申请的用于AD数据缓冲区指针,用于free */
static uint16 *pwAdData_Align    = NULL;   /* 动态申请的用于AD数据缓冲区指针,已对齐   */
static uint8  *pucAdChl_Original = NULL;   /* 动态申请的用于AD通道缓冲区指针,用于free */
static uint8  *pucAdChl_Align    = NULL;   /* 动态申请的用于AD通道缓冲区指针,已对齐   */
这四句的定义我不懂,这个缓冲区是多大的呢,我在我的程序里是用数组的,假如想要10个数据,我就定义数据为buff[20],是这样吗

楼主:
我的程序里是用TPM定时触发ADC采样的,ADC采样完成后自动触发DMA0转移2个字节的数据,数据转移完以后,自动触发DMA1对ADC进行通道切换,然后一直等下一次TPM定时触发ADC........

如果说你一下转移了256个字节但是时间很短,你看看这128个数据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有可能是你的adc转换完了,但是你的DMA一直被其他触发源(不是ADC)触发着,所以短时间内转移了ADC的相同数据128次,以上只是猜测

那四句定义是我为了申请一个地址对齐的缓冲区用的,通用性不好,建议用下面这个方法
#pragma data_alignment = 1024                             /* 下一行变量将定义在1024字节对齐的地址上 */
static unsigned char sg_aucAdData[1024]  = {0};   /* sg_aucAdData为DMA循环buffer的地址         */

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我的数据会循环存放到我的缓冲中,数据存满后自动重头覆盖,这个功能可以使用KL25的DMA中循环buff实现,不过有个限制条件,就是缓冲区的首地址必须是对齐的,比如我的循环缓冲有1024个字节,那缓冲区(数组)的首地址必须是1024字节对齐,即地址为0xXXXXX000,0xXXXXX400,0xXXXXX800,0xXXXXXC0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里是用TPM定时触发ADC采样的,ADC采样完成后自动触发DMA0转移2个字节的数据,数据转移完以后,自动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的采集函数也是在TPM中断里面进行的,为什么你上面说“ADC采样完成后自动触发DMA0转移2个字节的数据”,怎么才转移两个字节呢,你在这里设置的是0xFFFC0啊,不应该是转移了0xfffC0个字节吗?还是我哪里理解错了呢
DMA_Init((void*)(&ADC0_RB),          /* AD数据源地址                          */
             (void*)(pwAdData_Align),    /* AD数据存放目的地址                    */
             (void*)(pucAdChl_Align),    /* AD通道列表源地址                      */
             (void*)(&ADC0_SC1B),        /* AD通道选择目的地址                    */
             0xFFFC0);                    /* 最大转移数量,减少DMA中断次数         */

因为我测的电压是不变的,我上面说的,一下子转移了128个数据,这128个数据,是相近而不同的,数据也是对的,所以就是不明白,这样子就算采集了128次?还是只采集了一次?如果不用DMA的话,貌似采集一次需要2~3us,而我现在采集128个数据的时间次20us,ADC也是使能了硬件滤波的,感觉好奇怪,一下子省了这么多时间,有点怀疑,主要就是不理解,转移了256个字节,是不是就指采集了128次?

楼主:
DMA转移了128次不代表ADC采样了128次,DMA只是转移了数据。不知道你要的效果是不是ADC采样结束后才触发DMA转移一次数据,然后等下一次ADC采样完成后再次触发DMA转移

为什么是2个字节?我的程序里应该是TPM周期触发ADC转换,转换完成后有一个有效的ADC结果,这个时候ADC才会触发DMA转移一次ADC结果,所以是2个字节,随后DMA不再转移,一直等到TPM定时周期结束,再次触发ADC,ADC再次完成后才会再次触发DMA转移2个字节,上述的过程转移了4个字节,在上述过程中不会进入任何一个中断,都是由硬件完成,当所上述的过程不断重复,总的转移字节数达到0xFFFC0后,TPM+ADC+DMA的过程也会重复0xFFFC0/2次,就是说转移2个字节的过程会重复0xFFFCO/2次,然后才会进入一次DMA中断,重装如这个0xFFFC0这个数字。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博客里的说明,可以看一下,有的地方可能没有写清楚,欢迎提问

网友H:
谢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棒的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DMA转移了128次不代表ADC采样了128次,DMA只是转移了数据。不知道你要的效果是不是ADC采样结束后才触发DMA ...

哈哈,楼主厉害,非常感谢楼主耐心的解答,另博客写的very good!
我是在中断里ADC采集的,转换完后就触发DMA传输一次,循环64次,也就是采集64个数据,DMA也转移64次,因为缓冲区是128的,也没用DMA中断,所以在此刻重载下BCR就可以了,现象终于对了,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ADC0_SC3不能使能,即硬件滤波不能用,是因为硬件滤波会导致ADC持续转换的原因吗?

楼主:
”ADC0_SC3使能“和”硬件滤波“是指开启硬件求平均功能吗,我这边使用起来貌似没有问题,ADC转换完成标志COCO要在N次采样完成并求完平均后才会被置上。关于更多ADC的配置,论坛里有很多大神的帖子有详细说明。

网友F:
引用 楼主:
”ADC0_SC3使能“和”硬件滤波“是指开启硬件求平均功能吗,我这边使用起来貌似没有问题,ADC转换完成标志C ...

感谢回复,是的,开启硬件平均滤波的时候是不是只要使能这两位就行了呢,ADC_SC3_AVGE_MASK | ADC_SC3_AVGS,只打开这两句没有问题,但如果我把持续转换的这个寄存器也打开的话ADC_SC3_ADCO_MASK,就不行了

另外我怎么没看到你的程序有类似这样的判断呢while(!(ADC0_SC1A & ADC_SC1_COCO_MASK));我发现加了这个COCO的判断后,所需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按理说判断了COCO置1后,才表明转换完成啊

楼主:
ADC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研究过,请各位大神帮忙解惑。

我没有开启TPM和ADC中断,我设置DMA的硬件触发源是ADC,所以在ADC转换完成的时候,DMA会自动把ADC结果放到指定的内存中。所以我的代码里没有对COCO的判断。我代码的本意就是希望ADC完全后台处理,不需要任何中断或软件干预,自动切换ADC通道并转移数据。可惜BCR不能自动重载,必须要DMA中断一次重载BCR。

网友F:
引用 楼主:
ADC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研究过,请各位大神帮忙解惑。

我没有开启TPM和ADC中断,我设置DMA的硬件触发源是AD ...

感谢回复,仔细研究了下,再看看看程序,发现你的采样时间是20ms采样32*8个数据,换算后是78us左右的采样速率,对于ADC的转换时间是够的,而我的是需要200us以内完成32个数据采集,在不开启硬件平均的情况,是够时间可以完成AD转换的,在此情况下,加不加COCO判断都无所谓,DMA就是在AD转换完就传输的,不会说像我上面说的时间大大增加,因为时间本来就够AD完成转换;加上硬件平均后,采样时间需要增加,具体参考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highlight=K%2BADC  所以,我的程序需要降低滤波次数和采集的数据的次数后,就可以,或者不使能硬件滤波

至于这个ADC_SC3_ADCO_MASK连续转换的问题还是存在,望后面的兄弟帮解答下咯

网友I(2015-09-18):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有现成的工程,欢迎分享出来。

你的头像竟然和我的一样:handshake

只不过我是新手,今后多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