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电路的输入端电压可以大于电源电压吗

楼主(2015-01-19):
VCC=12V,VIN+可以为15V吗?VIN-为5V,VIN+是一个峰值为15V的方波,目的是当VIN+大于5V时输出为5V,当VIN-小于5V时输出为0V,电路是没问题的可以正常输出,但是看网上说不能大于电源电压,请高手指点!附件是LM393的内部电路,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只要LM393的共模输入电压和差模输入电压符合资料上写的就可以呢?LM393资料上写这两个电压的最大值都是3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LM393的共模输入电压和差模输入电压符合资料上写的就可以呢?LM393资料上写这两个电压的最大值都 ...

http://www.dz3w.com/info/commonIC/0083193.html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Vic=0~Vcc-1.5V;
所以不能超过,还要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z3w.com/info/commonIC/0083193.html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Vic=0~Vcc-1.5V;
所以不能超过 ...

就是共模输入电压和差模输入电压都符和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B:
这样用没问题的

说不能超过电源电压,是指你的信号让整个电路的器件工作在饱和区域,这时放大器正常工作。

你的应用中,放大器开环应用,当比较器用。这个时候运放连输入对管都离开了饱和区域,整体的开环增益,线性等等指标都下降了,但是针对你的应用,输出0V和5V,是可以做到的。

36V,是工艺决定的耐压值。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Vic=0~Vcc-1.5V,满足这个输入范围,运放的输入对管不会离开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