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 输出乱码且上电误动作

楼主:
74hc164加NPN三极管控制PATLITE报警器(npn型),74hc164输出为乱码,容易受干扰。怎么解决该问题?
程序:
void OUTPUT_Parallel(uint16_t  ShowValue)
{
uint8_t Count;
  #if 1
  LPC_GPIO2->FIOSET |=OUTCLK1;
  Delay_10ns(10);
for(Count=0;Count<=9;Count++)
{
if((ShowValue&0x200)==0x200)
  {
  LPC_GPIO2->FIOSET |= OUTDATA1;
  LPC_GPIO2->FIOSET |= OUTDATA1;
  }      /* 配置OUTDATA1输出1 */
  else
  {
  LPC_GPIO2->FIOCLR |=OUTDATA1;
  LPC_GPIO2->FIOCLR |=OUTDATA1;
  }
  ShowValue<<=1;
  Delay_10ns(10);
  LPC_GPIO2->FIOCLR |=OUTCLK1;
  LPC_GPIO2->FIOCLR |=OUTCLK1;
  Delay_10ns(20);
  LPC_GPIO2->FIOSET |=OUTCLK1;
  LPC_GPIO2->FIOSET |=OUTCLK1;
   Delay_10ns(10);
  }
LPC_GPIO2->FIOCLR |=OUTCLK1;
#endif
   LPC_GPIO2->FIOCLR |=OUTCLK1;
}

网友A(2015-01-19):
你最好上图,或者说的详细点,高手才能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B: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C:
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