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TC自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实际环境温度重新定标。

网友B:
NTC只要有电流通过,就必然会产生热量,要想减少热量,可以增加NTC的体积或减少电流

网友C:
NTC 只要通电, 自发热是必然的. 但误差达10度之多却是极少的, 毕竟既然是测温, 那么传感器跟被测环境的热交换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所以我想再说的是后面这个问题, 你的传感器和环境的热交换程度需要重新考虑了

网友D:
都串联了10K电阻了应该不会温升达到10度了。问题出在别的地方再查吧。

网友E:
迷糊了,楼主到底说的是NTC热敏电阻发热还是使用那个热敏电阻的电路测得的温度高呢???·····

网友F:
是不是NTC批次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C只要有电流通过,就必然会产生热量,要想减少热量,可以增加NTC的体积或减少电流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迷糊了,楼主到底说的是NTC热敏电阻发热还是使用那个热敏电阻的电路测得的温度高呢???····· ...

刚上电的时候是准的,过一会测得的环境温度就比实际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串联了10K电阻了应该不会温升达到10度了。问题出在别的地方再查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 只要通电, 自发热是必然的. 但误差达10度之多却是极少的, 毕竟既然是测温, 那么传感器跟被测环境的热交 ...

老大,它毕竟只是一个0603的小玩意,我怎么才能让他更好地与环境换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它毕竟只是一个0603的小玩意,我怎么才能让他更好地与环境换热呢? ...

NTC是0603的?那你的PCB热不热?如果PCB不热的话,可以把焊盘搞大一点,利用PCB散热

网友G: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的问题是NTC被发热了,用线把它引出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电偶冷端一般都会外引,并保证周围没有热源才行

网友G:
如果真的是测试时自身发热,你在测试时读AD,测完后引脚作IO短接NTC,可以有效减少发热的

网友H:
楼上用软件方法配置单片机IO口测温时用作模拟输入,测到温度后再配置寄存器作为数字引脚(设置成低电平短路NTC),这个方法很新颖啊!!没试验过,应该是可以的。算好参数,不要烧了IO口。。。。如果需要长期频繁 测温,那这个方法可能就不是很有效了(因为NTC短路时间较短)。

网友I:
串电阻还发热?…算流过NTC的电流!…正常就换!

网友J:
我们经常这么做,都没有问题呀。
如果温度慢慢升高,是因为主板整个温度都上升了,但是热电偶的冷端温度没有上升。
所以,NTC要靠近热电偶的冷端接线柱子,并远离热源,减少和主板其它部分的热传导。

网友K:
这种电路我也用过,但惭愧的是从没有仔细想过,都是找个参考设计搬过来就用。

信号送到ADC之前经过电容滤波一下会不会好点?
找个基准比对一下,类似于做个校准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经常这么做,都没有问题呀。
如果温度慢慢升高,是因为主板整个温度都上升了,但是热电偶的冷端温度没 ...

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供应商给的答复是该NTC不适合测环境温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供应商给的答复是该NTC不适合测环境温度。

我不相信!
不适合环境温度测试,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不相信!
不适合环境温度测试,什么意思?

估计是供应商的托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