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以太网布板

楼主(2015-01-19):
各位大侠
       现在需要布板多路以太网的差分线,每一路都是经过网络变压器后的四根差分线,10/100M以太网,问一下每一路以太网之间是否需要加地线隔离,还有同一路以太网的RX和TX之间是否需要加地或者电源隔离,没有弄过多路以太网的布板,心里没底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从网络变压器出来的差分线到接口的距离450mm。

网友A:
一款路由器的PCB 你可以参考
pad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款路由器的PCB 你可以参考
pad格式

非常感谢版主,图纸看到了,每一路的TX和RX中间都加了一条1.8V的电源线。这条电源线是PHY芯片输出的电源吗?我用的DM9161,电源输出脚是AVDDT和AVDDR,输出是2.3v。

网友B(2015-03-06):
你这个硬件设计有点问题····应该是9161A是2.5V才对·· C是1.8``不用隔离·· 这个芯片内部有输出···外围3.3V转的···· 需要标准电路可以找我··

网友C:
RX和TX差分即可